有人用过这个山寨500电直吗?

楼主(2011-06-17):
新手请教,入手了一台号称克隆亚拓500ESP的山寨机子(Hobby King),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型号:HK-500CMT、
陀螺仪
:HK401B、金属数字
舵机
:TGY930*4、
电机
: HK500H(1600kv),标准旋翼头之外还有一个RJX无副翼头。我手头现有K7X控,所以只要另配K-8X接收和好盈80A电调。我觉得一般锁尾舵机和十字盘舵机不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厂家给配的4个舵机都是同一型号。请各位大侠评判下这机子和配置行不行。

网友A:
这配置,山寨得不能再山寨了。

网友B:
不如买EP425 空机 电子自己配

网友C:
比较非主流啊,没有听过这品牌

楼主:
美国寄过来的,那边似乎卖的还挺火

网友D:
看看做工和精度
能飞都是好机机

网友E:
美国人都是勇者吗 估计某山寨商吹的吧= =

网友F:
4个舵机都一样?有点像风神套机的4个3003

网友C:
原帖由
guocb
于 2011-6-17 17:57 发表
美国寄过来的,那边似乎卖的还挺火
就算是好机,毕竟比较非主流,配件难弄的话就麻烦了,除非有充足的备件,不然炸鸡了有的哭啊

网友G(2013-03-04):
有時間、喜歡研究!應該無問題的!
我都研究左兩年!終於成功了!
記住要有說明書,一步步安裝!有些配件是製做錯誤的!漏配的!要換飛越、菲耐、亞拓。
特別留意尾波箱、尾波箱側板,主旋翼組!尾管固定座!L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