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摇控器问题,勿见笑

楼主(2011-06-17):
手头有个控,电直的,我是左手油门,说明书中说,可以设定左手左右方向是控制
副翼
,也可以设定成控制
方向舵
,请问哪种设置较合理,对今后的3D有帮助,请高手解答,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自己喜欢咯,可以是方向舵,可以是副翼,但是不可以是升降

网友A:
当然,上下可以是由门或升降

网友B:
左手方向+油门,右手副翼+升降好,这样练习自旋类动作方便许多

网友B:
居然藤椅都没了

网友C:
已用LS说的设置

网友D:
美国手的直观
习惯了就不好改了。选定了手在练

网友E:
当然是用mode 2也就是美国手啦,最接近真飞机的哦。

楼主:
多谢各位指明,明白了,谢谢

网友F:
左手油门好

网友G:
个人习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