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条空气艇

楼主(2011-06-17):
用飞机的水鞋做了条空气艇。2212多少KV不记得了、7060桨、2200mAh3S。

网友:
充当救援船不错啊。

网友:
电调没做防水?

网友:
不错啊  有创意
改天我也做个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调、电池和接收机全都装在主梁下面的罐子里。

楼主:
试航的环境浪很大。大油门的时候船头容易扎水、翻船。
应该怎么调整?是把重心后移还是调推力角?如果调推力角有效,应该是调成A还是B?
请教各位。

网友:
应该用B吧,因为我的风动船也有这样情况,你试下B行不行,这样应该可以帮助起滑。呵呵!如果行我也改我的风动救援船。
其实,感觉风动速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
补充下,我的不会翻船,但感觉水阻大,头向下压

楼主:
水鞋的船头有点坡度,更容易钻水。一旦钻水,水鞋的阻力增大,很容易来个前滚翻。
我会试试改推力角,看看效果。

网友(2011-07-29):
用水上飞机的的水鞋

网友:
后推用A,前拉用B,反正推力线前高后低就不容易钻水

楼主:
老贴也有人挖。
现在的空气艇变样了。改了空气舵,原来的水舵太长,刚度太差。做了个空气舵的支持架,可以上80桨。

楼主:
水鞋的支撑架也改了。原来的水平撑杆太低,容易钻水。

网友:
这东西不错,不过太大了,拿着跑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