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450问题

楼主(2011-06-17):
很奇怪 螺距和副翼的舵机行程短 升降舵的行程长 我把舵机换了个位置 还是这样  是控坏了 还是接受有问题啊?

我控的设置都清零了

网友:
控设置有问题!

网友:
都拆下来  放一起对比下 再看看控里面的设置是不是都清0了

楼主:
控都清零了 舵机没啥问题 我怕是不是接受摔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都清零了 舵机没啥问题 我怕是不是接受摔坏了?

你把舵机换个接口试一下啊

楼主:
我换别的接口有啥用?

网友:
换到尾舵上看看行程是不是一样大的- -我上月新入的舵机4个有2个坏的~检查下吧

网友:
应该是控的问题

楼主:
单飞 想找个模友试试别的控和接收都难 哎。。。

楼主:
问题找到了。。。果然是控的问题。。。看厂家如何处理

楼主:
不争气的控啊 群里有人也有这个问题。。哎

楼主:
恩 最后发现确实是控坏了 2801PRO啊 亏我把你当头像  哎。。。

网友:
还没有修好吗?

网友:
控是怎么坏的,楼主说说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