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四冲52发动机缸套怎么拿下来?

楼主(2011-06-17):
三叶四冲52发动机缸套怎么拿下来?

网友(2011-09-26):
加热机体,活塞从下往上盘车,想办法吧活塞卡在缸套里。。。

网友:
打开机匣后盖,把活塞转到上死点,就能看到缸套下缘,用手指或软木棍向上顶一下,就行了。
你拿它干吗???有必要吗???没特别的必要千万不要拿!!!拿下来容易再装回去可就难了!!!
装回去不是拿下来的逆操作!!!
装回去的步骤是:
1、先把带环的活塞装在缸套的下端(要注意缸套的方向、活塞的方向、活塞环开口的方向)使缸套刚刚套住活塞环,但不要遮挡活塞销孔。
2、再把缸套连带活塞一同装进缸体,使活塞销孔对准缸体上的活塞销安装孔
3、再把连杆孔对准活塞销孔。
4、最后从活塞销安装孔穿进活塞销装好活塞销定位卡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