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烧了 凤凰160HV

楼主(2011-06-17):
设置基本上和120hv设置的一样
这次没有设置电机反转。而是转换电机线实现的反转 中转加速设置为高

这次烧是在原地试机 大桨没上
有了上次的经验型没敢飞。按道理原地空载的时候应该没有很大的负荷 为何还会烧呢
这次一定要换德国电调

稍后上图。ipad发不了图片
补上图片

网友:
想烧一次。。可惜没大机子。

网友:
这世界太疯狂了,能整个不烧的电调不,俺的要求不烧就行

网友:
凤凰电调简直就是个笑话

网友:
楼主 ni两个电调加起来 差不多快到一个K牌120A 的价格了

网友:
这电调不便宜啊,晕啊,烧一次 一家人的伙食费没了

网友:
好多米没有了

网友:
唉 我和LZ一样 凤凰120安的电调也烧了 刚启动就烧了  凤凰太让我伤心了

网友:
160HV都烧,晕了 ,看来非得K牌了

网友:
LZ 的电调如何设定的?新电调没有设定的话直接用很多参数不对,油门行程也没有确认的话,那就..............

网友:
贵了不好用。。。

网友:
不一定都是 电调的问题 你找找某个地方有没有短路的 以前我亚拓500  70A的电调烧过3个  凤凰电调烧过1个  后来检查 到 其中有个舵机短路了 所以才造成这么大的损失的~ 请楼主还是 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
据说YT每个出厂的凤凰电调都通电测试的,连烧的概率真的不高啊,仔细检查检查吧

网友:
您的心情我理解

我可以帮您返厂,检测,维修。时间大概2-3个月

但是您要求的全额的退款

或者付一半款作为抵押给您返厂维修,

真的很难为我这种半职业卖家。

网友A:
凤凰电调烧了不少了!我们这里也是连续烧了2个120A的。。。
看来凤凰。。。。。。好盈的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凤凰电调烧了不少了!我们这里也是连续烧了2个120A的。。。
看来凤凰。。。。。。好盈的行不?

现在的好盈俺不清楚,以前玩500ESP和600ESP的时候用好盈铂金版,插上就冒烟的状况俺经历过好几次

网友:
看来大飞机还是上油的稳当点了。。起码发动机拉缸还可以换缸套活塞。。这玩意一烧就没了。。

网友:
我手上两个好盈120A HV ,从来不用担心会烧!!还是好盈好!!

网友:
其实凤凰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就比好赢好点,要性能高,必须K牌。:loveliness:

网友:
LZ确实比较背啊。。连烧2个。直接换JIVE120A吧。呵呵

网友:
还是找一下原因比较好,凤凰不可能质量这么差

网友:
刚看到jive也会烧, LZ还是找一下原因吧,一般不会连烧两个的吧,没那么背吧

网友:
楼主,你如何确定你的电调设置都是正确的?好像之前的一帖就有模友指出你的设置有问题,你还是按照”有问题的设置”进行设定的吗?

如果说前面一个烧毁是前车之鉴,那么后来再用同样的设置烧毁电调是很不应该了,凤凰的电调设置确实不同其它电调,可以说是相对复杂多了,如果设置不当完全有可能引起故障。

俺个人的观点是,尽量不用凤凰电调的定速功能(事实上凤凰电调的定速也很一般)、按照直升机固定油门EPA的设置来设定电调、不使用记录模式就尽量关闭记录模式、切记不要在航线模式玩搓油门的飞法。

出现问题先在自身上找原因,自己找不到原因可以到论坛里多问多想,多吸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埋头乱干是不科学地,呵呵

网友:
 对直升机并并不了解,插上就烧电调,还不止一次,太奇怪了一定有其原因的。

网友:
一连烧两个,好惨!

网友B:
你这样使用不烧才怪!

说明书中很清楚的写了,不能不带负载空转!这就是不仔细看说明书造成的结果,我用了N个凤凰电调了,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这种问题不要怪产品质量,使用任何产品之前首先要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不要凭空想象或凭经验,这是不可取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中很清楚的写了,不能不带负载空转!这就是不仔细看说明书造成的结果,我用了N个凤凰电调了,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这种问题不要怪产品质量,使用任何产品之前首先要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不要凭空想象或凭 ...

顶楼上!!!!!!!!!!!!!!!!!!!!!!!好好学习,多多看书!很久以前我就翻译了凤凰120HV的说明书

网友:
连烧两个,LZ还是查看下自己的设定参数吧,高压版本的电调可不是闹着玩的,设定错误基本结果就是直接烧了

网友C:
如何设置问题导致电调烧毁,那就是电调设计问题了,凤凰怎么也推卸不了责任。

网友:
太娇气鸟 程序设计的不好

网友:
这么个小东西,价格如此之高了,还要如此这般的设置,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能,买它干嘛

网友:
不是LZ有问题,就是Castle有问题
最近看到castle的负面贴特多。 难道是有意的炒作?我周围不少用castle的,没听说随便就烧了, 还一烧两个,估计没几天一烧四五个的贴也快出来了呵呵 。
唉 ,商家之战 。。。我等围观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设置问题导致电调烧毁,那就是电调设计问题了,凤凰怎么也推卸不了责任。

是的,这个完全属于设计问题,这样的设计不该拿出来卖

网友:
用xxd 的不会烧

网友:
用好盈的漂过,还没烧,价格还便宜

网友:
LZ还是用XXD吧,高端货不好用。。。

网友:
请 厂托门 闭嘴、、、、、、、、、、
实在是看不惯 你们的做法 你们的说法、、
电调 烧了怪设置问题、、、
这算是哪门子事、、
电调本身就应该有保护措施。
就算 设置错误也不应该起火呀。。
打不了 电调保护或者飞不起来、、
还有 尽量不使用定速模式、、、
这叫什么话、、不使能使用 你生产出来干嘛
直接 屏蔽掉定速模式就好了、、
你凤凰 就没有定速模式的 不就行了、、

请厂托们自重、、、不要送你点点东西
就昧着良心 说话、、、

我虽然不使用凤凰电调,也从来没烧过电调、。
但是 厂托们 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你们最好
全部收回去、、免 的让别人 骂、、

网友:
下次再用凤凰120A或者160A的童鞋们,顺便记得带上鸡翅膀和啤酒啥的,顺便烧烤多好啊!

别浪费了一把火咯

设置错了,飞行聚会就成了烧烤大会!天大的笑话!!!

网友D:
分析一下原因,不然还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析一下原因,不然还可能……

需要分析么?质量啊!质量!

网友:
41楼给力,保护是干嘛吃的,不让用定速nimabi还卖那么贵

网友:
一共烧了3个了

网友:
昂贵的电调啊~

网友E:
电视机设置不对是不是也要烧????

网友:
买凤凰不开定速、不开曲线记录简直是笑话~ 花那么多钱为啥?

jive上就有空载推油的保护

网友:
以前凤凰120HV烧得多, 现在160HV也烧, 看来凤凰没有安全的HV电调了

网友:
高压定速电调比不定速的难度大很多。这种烧毁概率说明凤凰在设计上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或者设计缺 陷。

网友F:
活该用什么凤凰呀电调呀,现在国产的那个不比他好,伪劣扯次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视机设置不对是不是也要烧????

呵呵,如果这个电视机是亚拓出品的凤凰牌的,型号为700E的,确实有此可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活该用什么凤凰呀电调呀,现在国产的那个不比他好,伪劣扯次品

国产没高压的啊,我也亲眼见好盈烧啊,你说咋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国产没高压的啊,我也亲眼见好盈烧啊,你说咋选择?

好盈有高压版啊,最大120A。。。就算烧,烧几百块钱的电调,好过烧2K多的啦

网友:
   是的 我连续买了2个75凤凰 都没上天  在设置过程种就烧了  连续 我要中大奖 了  后面看处理结果 会单独上贴 ,电调设置错误就会烧  ,我感觉有点不合理啊  ,要是凤凰那天出遥控了 是不是遥控参数设置错了 也要把遥控烧掉啊 ,凤凰看来要换牌子了,火凤凰  比较确当,有谁不信 的可以买个最便宜的XXD电调 他设置烧给我看看,还有就是烧掉的同胞们,你们是不是都是无缘无故就烧了   ,这个进口货  设计的太科学了  动不动就发火功,哎……老美就知道骗中 国模友银子。

网友:
回复 网友H:

顶你 说的太给力了

网友:
坑子货。。看过700E 飞 开了定速 还有怪叫搭配。。。。。

网友:
如果设置错误就会烧,绝对是不合格产品;

如所述确实,那就是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的产品,应该禁止销售;

如明知有缺 陷再在销售,应举报相关部门处理(不太可能,自我安慰)。

网友:
有用好盈玩高压的么,不知道好盈到底咋样

网友:
航模产品真的很悲哀!现代电子技术如此之高,航模价格也是相当高,结果航模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高科技高性能电子元件的应用确非常少!也就陀螺仪和3G系统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用的芯片性能越来越好。
凤凰、亚拓、好盈白金版好像都是用的C8051F系列的单片机,其它电调基本都是MEGA8单片机。。。这两个芯片对于现在的CORTEX-M3内核的ARM来说简直就是垃圾!而现在的M3内核的ARM芯片非常便宜,性能还非常的好。厂家为啥不用到电调里面?!而且这个芯片程序空间非常大,可以编写更多的程序,做更多容错处理和保护功能。你们一个电调卖好几千元!到底好在哪里?不插电机、设置错误就烧电调?!给你们几千元买你们几百元成本的东西,你们厂家都干什么了?!气氛的很,航模界高价人人皆知,你做好点儿也行,做的产品这么垃圾还好意思赚我们模友的钱?!几千元现在能买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哪个不是高科技?!
咳。。。不说了,厂家不争气。。。只为赚钱。。。

网友:
模型设计还达不到”傻瓜式操作“的要求,而且模型不是大众化产品;注意,不是说我们是傻瓜,而是说程序的傻瓜式操作,比如现在的很多充电器拆口拆反了插不上用来避免正负极反接的范例;直升机本来就是比较复杂的机构,其中涉及的电子件甚多,想玩好,大家都好好钻研钻研,咱们论坛也不乏”千红“之类的高手兼好心人写了很多技术含量极高的技术贴,好好看看帖子,一步一步做,都按要求做了,问题就少了

未按厂家说明在无负载情况下空转,有烧的可能,个人 认为可以说其没有人性化涉及,但没有充分的理由说其质量问题,

网友:
连烧 不可能吧  我的一直爽飞 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上的,群里今天又有人烧凤凰了,你有信心吗

网友:
请lz把电调发回亚拓检测,地址已经pm你了,谢谢

网友:
连烧,厉害,还是好盈吧,烧了不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