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四轴把我削了,好多血啊

楼主(2011-06-17):
今天中午调KK的时候,左手拿着四轴底部,右手一打方向,其中几个桨突然高速,而且乱晃,桨打到胳膊上了!原因不明,请大家分析,当时就是不可控了,我调试的时候油门不到三分之一,突然就高速了,而且乱晃,手都拿不住了!

网友:
引以为戒,我正在装四轴

网友:
又见血案

网友:
可能是你的kk用料不好,不稳定

网友:
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网友:
没把握时直接拿在手上试更不会受伤,抓大力点就是了

楼主:
突然全油门乱动你决对抓不住

网友:
注意安全呀,我曾经比你伤的严重

网友:
我一般都加锁后靠近他。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上周俺也被K四轴砍了 失控造成的

网友:
哇 慰问 休息几天   要老婆弄的好吃的补补

网友:
我承认我是来看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大姨夫来了,呵呵

网友:
其中有陀螺反向了!肯定。

网友:
重新设置反向的陀螺就好了

网友:
我也见过血!

网友:
一旦油门启动,KK是拥有所有电调的完全控制权限的。
所以如果陀螺仪反向,会使得单侧电机转速增大,如果手没抓稳,这个角度会继续增大,同时螺旋桨转速继续提高。
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判断是陀螺仪反向,立刻收油门到低位。

网友B:
同情。。。安全第一啊。。引以为戒!

网友C:
郁闷,朋友给我的KK ,其实是X的,我以为是+的,就按+的插的线,是不是导致程序就算错误混乱操作

网友D:
第一安全

网友:
 看来以后我也要注意点

网友E:
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F:
受伤总是难免的

网友G:
用FrSky的单向V8R7-SP,双向D8RSP,D4FR或者全兼容TFRSP飞四轴啊,稳定,性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