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CC发动机,有腹压水泵,会引享发动机的工作和动力吗

楼主(2011-06-17):
谁知道告诉一下

网友A:
估計是有點的吧!萬一水泵壞了,會不會吸進水啊!?

网友:
也想提个问题!!可不可以拿电机水泵作为发动机的水冷的同时,用作发动机熄火后喷水回航的用法,有没有人做过??如果可以的话那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計是有點的吧!萬一水泵壞了,會不會吸進水啊!?

就算水泵坏可,只要船在前进水还会吸进去的,LZ腹压水泵只要连接管密封好了,发动机调试正确,是不会影响发动机工作的。

网友:
我看过一个负压水泵的演示视频,出水跟前列腺差不多,低速应该没有问题,高速时我估计会影响发动机的冷却。纯个人意见。

网友:
对船的发动机转速有点影响。用在带离合器的船最好,因为带离合器的船对转速要求不是很高。对发动机的冷却没有影响。

网友:
好像机器太冷也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带离合器的船没有不带离合器的船跑的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