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地飞WFLY FT06-A六通 的问题(遥控距离变短了)

楼主(2011-06-17):
09年10月份我买的天地飞 WFLY FT06-A六通
也就刚买回来玩了几次 2010年一年都没用
今年我用它玩我自己做的气垫船 遥控距离变的不到30米就不好使了

一开始以为是气垫的静电干扰的 也就没在意
可是我前几天在用它玩飞机才发现不是静电的事

超过30米就会抖舵和自己给油或断油门

请教各位前辈们 我的是接受坏了还是控坏了啊 要怎么修啊

网友:
可能有干扰,先排除干扰问题,再找发射机原因

网友:
这就是个超级无敌垃圾控,只能扔。现在的2。4G会稍微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任何干扰也是一样

网友:
可以找天地飞MM问问,或者致电天地飞~~

网友:
发错地方了。09年用的距离也是这样吗?如果不是,就找天地飞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任何干扰也是一样

先看发射器是否有功率发射,能找个频率计检查频率是否对。
可以简易的搭个功率计
找个μA表50或者100都可以。
表背后的是102 ,铜丝下面的是682 ,还有2个4007是串联。
天线长度根据波长,找对应铜丝。
打开遥控器,看看表指针是否会动,我测试下来,拉出天线,把天线末端对准天线,距离15CM可以打爆表。你看看你可以吗?
如果可以说明功率对,可能频率没有对上,这个就需要频率计了。如果技术水平一般的话,简易找天6维修部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栋栋前辈的回复 不过我物理学的不好 您讲的我那些我都还没有学到啊~~~
天6的客服 随别甩了我几句就不搭理我了~~~

网友:
我的天六也坏了,现在已经返厂维修去了,从你的描述看,可能是功率管坏了,也有可能是电感失谐,前一个可以换一个,后一个问题,的有专用工具才行

网友:
楼主别急,在这里所有人都会告诉你是控以外的东西出错了导致失控  还有人说那是非法频道。
06-A六通 我5米开外就没信号了  舵面乱动 油门乱闪   你比我幸运多了
所以以后尽量在20米半径范围内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