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给小床弄个分度盘

楼主(2011-06-17):
看不少人都给小床加了分度盘,自己也一直想搞一个。参考了大家的方案,比较漂亮的还是直接在法兰盘上画出来的,但那需要先有一个能分度的东西才能在法兰上划出准确的刻度,我没有;另一个不舍得直接在床上动刀。有一天拆一个废硬盘,看到硬盘碟片是灵光一闪,硬盘碟片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做分度盘的材料吗。说干就干,在artcam画图做刀路,用雕刻机刻出来了(刻个过程中蹦了几把三菱刀的刀尖,原因是主轴夹头不知什么原因不同心了)。盘刻好后还没想好怎么装,开始计划粘在挂轮上,但那样比较麻烦,一是要换挂论;二是经过一级齿轮传动会有回差。否决;方案二,做一个连接机构,塞到主轴孔里,拧螺丝使它涨紧。但是要解决涨紧螺母的打滑问题。想了几天,灵光又闪了一下,主轴皮带轮后面有两个锁紧螺母,直接用这两个螺母把碟片压在皮带轮上不就行了!?而且皮带轮和碟片直径差不多,拆装皮带也不会有影响。安装方案确定了又有新问题了(问题真多!没办法,没米没设备加没技术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硬盘碟片的中心圆孔直径是25mm左右,主轴外径是27mm,要扩孔。怎么扩呢?用雕刻机?不好定中心,而且我那小雕之前雕过铝合金,叫的那叫一个震撼!最好还是用车的,但是我没内孔刀,,想了个办法,把2*10的白钢刀伸出一点打扁压在10*10的键条上,这样就是一把高12mm的刀了。高了一点,进刀小点将就用一下。扩好孔还要买一把月牙扳手拆主轴螺母。不知不觉罗嗦了这么多,不喜欢看的直接跳过吧,下面上图,手机拍的,清晰度差点。

临时用铜丝做个指针

网友:
设计、制作的都很好  就是数字字体大了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草,你真行,很长时间没看你来了,你把光盘用到这里了。

网友:
羡慕有雕刻机的朋友

网友A:
不错是不错   我也想弄个 不过需要雕刻机呀 啊啊啊啊  我 可 木有  呀
只有一台激光打印机
只能 用电脑打一张粘在大轮上了

借论坛里分享的  准备回家就干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是不错   我也想弄个 不过需要雕刻机呀 啊啊啊啊  我 可 木有  呀
只有一台激光打印机
只能 用电脑打一张粘在大轮上了

借论坛里分享的  准备回家就干去

你把G码做好,我帮你做,光盘的我的小机可以。

网友:
数字涂色是不是看起来容易一点啊

网友:
这个硬盘碟片太脆要注意安全,还是弄个铜的或铁的其它材料好。

网友:
漂亮啊

油了 花了就可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不大的,再小就看不清了。刻度线倒是觉得短了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何师傅,您好,您过奖了。其实我不直在潜水。没什么可以拿出手的,不敢露头。大海那边比较少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做个雕刻机对你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正在想这个事。

楼主:
回复 网友F:

硬盘碟片是金属材料的,像是铝合金,不会脆的。而且还有挂轮罩盖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油了,擦干净就好了。实在花的看不了了那就再拆一个硬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严格说,只能做个角度参考。
360度/圈, 太粗了。  连度都无法保证精确,分、秒就更无法实现了。

网友:
漂亮,看了舒服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只是作为角度参考,不能算真正的分度。我的小床本身就没什么精度,但是对于我来说己经够用了。

网友:
不愧是雕刻机做的,很好看。下次看你的使用效果

网友:
这下硬盘都是坏道了。很好的利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像22楼说的,只是作为简单的角度参考,效果有限。

网友:
也想搞个小车分度,那位前辈能传个CAD分度图啊,shfdscale@126.com
我没有雕刻机,打算找做标牌的电腐蚀一个铝箔的,然后贴在LZ做的那个位置上。
一般加工A4纸大小的是15元左右

网友:
楼主做得真好,想请教一下,做这种有角度的图用什么软件做最方便,也方便雕刻。一真想做个木工角度推尺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是用areCAM做的。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软件就不清楚了。

网友:
别人都说好,我就不说优点了。个人觉得用亮晶晶的硬盘做这个,看时间长了眼睛很容易疲劳。。。尤其大量小刻度的使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