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 v2在练习悬停时高度不好控制

楼主(2011-06-17):
各位老大好:请教个问题,我的450 v2在练习悬停时高度不好控制,油门只要上下动一点就会出现高度忽上忽下。配置是好赢铂金40A的电调,浩马特
电机
,DX6I的控,6100的接收。
好赢的电调上有定速功能,是不是开了就会好点。AR6100的接收我估计是有问题的,现在网上好像都说是山寨的。有的说是控的问题,新手谢谢指教。

网友:
我的也一样,油门杆动一格可以上下,就是不能旋停.要不停的上下控制,习惯了

网友A:
正常,所以百分百的悬停很难得,打舵的时候还要打油门,模拟器里悬停练习才有螺距的选项.........

网友B:
技术问题正常

网友C:
精确控制,才有随心所欲。

网友D:
正常的。
真机的高度比模拟器要难控制得多。
慢慢练吧。

网友E:
我的可以单手悬停,美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