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小强终极测试

楼主(2011-06-17):
发几张熊猫的超负荷超负重超给力测试,不要被它纤小的身材给蒙蔽,测试最高负重接近5kg,加上自重1kg,主翼将达到6kg承重,真不愧是熊猫小强!~

承载测试1

承载测试1

承载测试2

承载测试2

承载测试3

承载测试3

承载测试4

承载测试4

承载测试5

承载测试5

承载测试6

承载测试6

网友:
还以为是负载起飞

网友:
试试载重飞行噻

网友:
没有多大意义,又不是起飞重量

网友:
要是这么弄俺的1.4米塞斯纳能承重10kg

网友:
这架飞机造型很有艺术感,而且如此结实,我很喜欢!能否告知它的翼展多大?祝你首飞成功!

网友:
学真机 也机身弄负载测试。。不错。。这个强度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翼展1.2米左右跟飘飘机同样的EPP,但是负荷要大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强度确实可以了,真机的承载测试也就1:4,这个能达到1:6,而且还没有到极限~

楼主:
回复地板,确实不是起飞重量,但如果动力足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强度足够全油门俯冲拉起不会折翼了~

网友:
起飞1.2公斤 2212电机很轻松的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这个起飞重量最好飞,我的动力理论上可以飞到1.8kg~

网友:
想要啊!给个淘宝地址?谢了!

网友:
这个测试方法真是天雷滚滚。你把翅膀一端压住,中间悬空,另一端放负重试试。

网友:
也pm个淘宝地址吧,让我们也共同享受下!!~

网友C: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吧,机翼中间本来就有机身承重,你应该把电池放在离开机身的机翼两边一定距离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吧,机翼中间本来就有机身承重,你应该把电池放在离开机身的机翼两边一定距离再试试。

只能说,你没认真看照片。。。。注意椅子

网友:
五公斤起飞 就厉害了 呵呵

楼主:
已经做过全油门俯冲拉起筋斗倒飞等大机动飞行动作流畅姿态稳定,机翼没有发生任何变形~

网友:
呵呵

混一份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俺把LZ的熊猫变成黄猫啦

楼主:
呵呵,很个性的涂装,学习下 ~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太下功夫了

网友(2011-07-21):
熊猫机身太短,起飞重量一大点就波浪!

呵呵,我也很喜欢这款机,但是装了图传、OSD、平衡仪和动力电池、图传和OSD共用电池后起飞,一起就波浪,最后机子直接来个跟斗机翼着地,好在强度足够,只把轮子的碳纤管炸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看来我果断停飞是正确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老头的军事原则

楼主:
我的熊猫起飞重量1.48kg仍然好飞也很稳还能筋斗,只是无动力降落速度快点,争取搞到1.8kg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