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关于模拟器。??谢谢。。

楼主(2011-06-17):
想入直机,,听前辈的,,先耍模拟器。,,就请问下,模拟器软件用啥好啊,是G4还是凤凰。还是什么。。。控是天7
还有就是模拟器运行,电脑的配置要好高啊,,要买电脑了。。。。。谢谢了。。。。。。

网友:
在用凤凰3.0飘过

网友:
没有电脑

网友:
独立显卡的应该就可以了,当然配置高更好

网友:
电脑配置不需要多高 一般3000左右主流电脑就行 推荐凤凰 画面好效果也不错

网友:
凤凰是首选。。。

网友A:
郁闷啊。我的sm600假控可以顺利玩凤凰3.0,但G4就老是说没找到控!但已经把开关选择拨到G3-G4.5那档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郁闷啊。我的sm600假控可以顺利玩凤凰3.0,但G4就老是说没找到控!但已经把开关选择拨到G3-G4.5那档了啊

win7 x64/sm600
先安装软件,然后论坛搜EMU3.3.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