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新的手买这个翼龙练习合适吗?

楼主(2011-06-17):
纯粹新手,听说翼龙好飞,想买这个来练习,厂家的配置合适吗?如果不合适,自己买空机的话装什么配置合适!多谢了!翼龙三通道慢速机 622.00 ).翼展:1080mm/42.5in
2).
长度:860mm/33.9in
3).
全重:520g/18.3 oz(不含电池)
4).遥控系统:
ETB41-2.4GHz
5).380
强力马达、电子调速器、两个微型舵机
6).
8.4V/1000mAh镍氢动力电池、充电器
或另一家的:翼龙电动滑翔机(空机版)
建议配置:
新西达2208 KV1450或者KV1800无刷外转子马达、20A无刷电子调速器、4个9克微型舵机、
4通道发射机、4通道接收机,7寸桨。
11.1V/2200mAh锂电池
以上设备需另外购买
规格:
翼展:1050mm
长度:860mm
全套是散件,不含组装说明书,泡沫胶 .
请教哪个合理?

网友:
翼龙不适合你,翼龙不耐摔,是泡沫的,一摔就坏,如果你是完全的新手,先飞这个吧,耐摔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239452673练习会了再考虑其他的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EPP翼龙卖,有的话,楼主可以考虑买一个

网友:
沙发的广告做的真到位~~~

纯新手还是先飞模拟器吧~~~JJ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

网友:
我的建议是,买EPP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05729461&,遥控器买天地飞的就行了

网友:
沙发的机机简直就是玩具!新手跟本飞不了!

网友:
作为过来人,谈几点新手飞飞机的问题,新手首先的问题是方向感,操作飞机的方向感没有,要练习的飞机要满足一下几点,一是耐摔,可以重复练习,而不是一摔就坏,就是说草料要好,二是螺旋桨必须是后置的,前拉的新手很容易碰坏螺旋桨,三是飞机本省要稳定,一般情况下只需打油门飞机就会自动盘旋上升,不需要不断修正,四是一次充电飞行时间尽量长些,飞机就必须要轻,性能好。至于飞机的外观好不好看是次要的,以上几点对新手是建议。

网友:
翼龙上手很好,但是要记住几点,第一坚决的买空机+无刷,这个是最最关键的,所有翼龙的不好飞都源于配套的有刷动力,说实话这个有刷的套装你能飞好,那就绝不是新手了。第二有条件的话买个略好点的控,至于到底买什么控楼主自己在遥控器板块多潜水,第三有条件的话请周围模友帮助装机并调试。第四个人观点,建议买个四通的翼龙。最后买2208kv1800的电机,翼龙不能装大桨,七寸是极限,所有kv值要高点。如果是用原装的镍氢电池用7060的桨,如果是3s锂电用7035的桨。

网友:
我有翼龙运动机 四通道带副翼   才换的一对新机翼(买了两对,第一对不平整了才换,全新无磨损)带两块1000毫安的镍氢电池 飞行时间更长滑翔性能很好 翼龙机子很大 方便新手看清飞机姿态 我基本调好了 拿回去就能飞 qq 1402863225    新手最好先练  再买新机 330出

网友:
  图片来了

网友:
翼龙好飞  虽然重但是很小的油门就能飞起来了  我是飞艾特的黄色三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继续请教下!

谢谢9楼的意见,最后还想请教下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05729461&飞机和翼龙比较哪个好些?

网友:
LZ最好买空机,自己动手组装最好,如果你希望飞下去,最好再买个好一点的控,翼龙组装加强好的话超级耐炸。你可在论坛上搜搜有关翼龙的贴子,它会很适合你的。。。。。

网友:
翼龙新手入门不错~~不过得无刷版的,我就是翼龙入门的

PS:沙发就别老是发那种玩具来忽悠新手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飘飘机,其实和翼龙是一回事,还是建议用四通道带副翼的机型,三通和四通的飞行感觉是不一样的,个人看法四通的更好飞。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参考了一下,就决定翼龙四通空机+2208kv1800的电机了。现在就拍!

网友:
我第一次飞也是第一次炸的就是翼龙4通
超低空全油门顺风撞上球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