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的威力

楼主(2011-06-17):
我家在4楼,没有铣床工作台,铣床直接用10CM的木头垫着放地上的,刚才铣东西,二楼和八楼找上门来了,形容震动的声音像天上的飞机,也许他们夸张了点,但八楼能找下来,说明震动还是有点厉害的,但是自己家感觉声音不大,也许是震动频率的关系,请高手支招。

网友:
你垫点厚的包泡沫密度大点的,或这厚点的橡胶板,要弹性好点的
估计可以
好不少,你试试,要实行我也这样搞~

网友:
听说橡胶皮抗震,一层橡胶皮一层木板再一层橡胶皮一层木板,多搞几层估计就没音了

网友:
开低速 慢走刀 垫个汽车外胎 把震动和楼房隔离开

网友:
用抗震胶垫不知道OK吗

网友A:
猜测:

1、铣床不微型(呵呵,我的X1问过楼上楼下,都没注意到,不过晚上动的少,很少啃铁)。
2、谐振,我住在马路边,某几家客厅茶几会有时出现震动,离马路近的卧室反而感觉不到。

网友:
没这么厉害吧,我的车和铣开起来感觉没有空调的室外机响

网友:
撤掉木板换胶垫

网友:
你家楼房质量太差,赶紧搬家

网友:
我的也是像你这样放置的,不过是放在阳台上的,并且靠马路边。

因此工作时上下楼根本就没注意

网友B:
 赶紧焊接一个工作台,,,,,,,,,,就一劳永逸了,,,,,,,,,,把工作台用木板分隔成几层,,可以放铣床的工具和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

1、铣床不微型(呵呵,我的X1问过楼上楼下,都没注意到,不过晚上动的少,很少啃铁)。
2、谐振,我住在马路边,某几家客厅茶几会有时出现震动,离马路近的卧室反而感觉不到。
1铣床是7016.   估计是谐振,三楼五楼六楼都没有找我。就二八楼声音大
计划,1换低功率电机,2做工作台,3加橡胶垫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1铣床是7016.   估计是谐振,三楼五楼六楼都没有找我。就二八楼声音大
计划,1换低功率电机,2做工作台,3加橡胶垫

三楼五楼六楼没有找你不能说明声音小,二八楼找你不能说明声音大

网友:
我也正在购机,很担心会惊扰邻居。挺纠结的。

网友:
别人也找我了,前几天别人把我的保险都收藏了,但不知道是谁-------中午干着干忘了,可能是影响到人家午休了!沉默.......

网友:
机器放卧室的阳台上,在客厅都听不到,不知道是怎么就影响到他们了,我还垫了6毫米的胶垫,震动部位都给箍上橡胶圈.

网友:
最终,只有卖了

网友:
住楼上的确实要注意,因为从顶上传来的噪音是非常讨厌的,要设身处地的为别人考虑一下。

网友:
低频共振的确可以传很远   你可到八楼感受一下是否属实

藤椅 的法子不错  橡胶也选用多种软度的 (每层一个品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赶紧焊接一个工作台,,,,,,,,,,就一劳永逸了,,,,,,,,,,把工作台用木板分隔成几层,,可以放铣床的工具和配件

是白瞎学费了?还是白瞎键盘钱了?永远都这个标点,还一大溜,是因为你说话流哈拉子?还是结巴?

网友:
是不是搞大吃刀切削了?我觉得铣床声音不会很大啊

网友:
关键是楼板太薄了,预制板当中是空心的

关键是楼板太薄了,预制板当中是空心的,就是一个共鸣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白瞎学费了?还是白瞎键盘钱了?永远都这个标点,还一大溜,是因为你说话流哈拉子?还是结巴?
就是因为结巴,那是说话流的哈喇子

网友:
楼主应该到九楼看看,是不是也有那么一位志同道合的兄弟也在玩JJ呢?

网友:
内容很多人家的洗衣机回上全单元嗡嗡响,那才几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1铣床是7016.   估计是谐振,三楼五楼六楼都没有找我。就二八楼声音大
计划,1换低功率电机,2做工作台,3加橡胶垫

我也是ZX7016钻铣床,放在飘窗的窗台上,主要加工金属,感觉还行

网友:
首先 弄木头 第一 木头要用膨胀栓固定在楼板,这样 主要防止弹跳式振动,其次 在木垫块跟铣床架子接触位置用4厚橡胶 然后再架子跟铣床接触的位置再用4厚橡胶垫 所有接触位置 都得紧接触 拧紧螺栓才行 洗的时候 吃刀小点 我的7045床 开车到11点 不过是在车库里 好点

网友:
我的也没什么声音啊。

网友:
要不你让给我

网友:
顶老乡。。。你家晚上还干活,威武啊~~

网友:
问题出在你楼下了,他把你宣传成整个楼道的传奇了,搞的28楼在纷繁复杂的噪音中终于好像听见了你传说中的机器声,非常兴奋,而后又纠结是不是要把这个发现印证和宣传出去,最后终于忍不住,来了。
归根结底,都是吃的太饱惹的祸。都怀疑是不是拿玻璃杯贴在暖气管子上听见的。
楼主应该建议他们去住别墅。

网友:
丢下去,响一次就再也不了。

网友:
加泡沫塑料吧

网友:
单独给他做个弹簧垫,簧要多点,周围加吸音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 把保险没收了。你多准备几个啊。不过小心邻居给你把电源线剪了。

网友:
找个木箱将里面填充上1/2比例的木屑沙粒混合物,高度1/3的地方垫块转头,机床支架埋在后1/2里面,砸实。。。。。。。OK
吸收共振的功效刚刚的

网友:
呵呵,没这么夸张吧,一般来说,除了变速器齿轮有点声音外,其他基本没什么声音的啊,呵呵,怎么LZ形容的跟振动棒似的 ,个人没在一楼以上玩过床,不好意思了

网友E:
买个小型飞机引擎当风扇,让他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