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电池的问题,跟大家请教下

楼主(2011-06-18):
请问:
对于玩飞机的,下来后
电池
单片电压相差多少V算是正常的?相差0.04V 算不算正常,电池的温度又是多少属于正常?40-50度算正常吗?

网友A:
电直 - +/- 0.01 -- 0.03v
电固 - +/- 0.01 -- 0.02v
温度34-50度左右。要看多少C的电池,C术越高就越低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