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1-06-18):
请问:
       对于玩飞机的,下来后电池单片电压相差多少V算是正常的?相差0.04V 算不算正常,电池的温度又是多少属于正常?40-50度算正常吗?

网友:
不正常,要控制在0.00000000000000000000001V内才正常

楼主:
不懂不要乱说 好吗

网友A:
我的相差零点一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相差零点一伏

我的也有这情况!

网友:
0.1都很正常,超过0.2可能有问题了,温度40度内吧,我的有次夏天正常悬停到达60度,电池就怀孕了

网友:
放电后相差一点不要紧,夏天如果不飞3d最好不装头罩

网友:
正常,不过放就好

楼主:
那这样的话 我买的电池算质量不错的啊?而且价格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 我买的电池算质量不错的啊?而且价格很便宜
首先要看你的充电器充完后各片电压相差多大,是不是一致。如果充完不一致,那么首先解决充电器的问题。如果充电器冲后电压一致,用后相差0.04v说明你的电池质量比较差。正常情况相差0.01v以内。既然价格便宜就先用着吧。一般这种便宜电池更大的问题是c数不足,放电能力差,你的这种一致性差和容量不足还算是次要问题。下面的链接是我之前写的一篇关于电池质量的小文,供你参考《分享一下“业余”电池性能(容量和C数)测试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4976&highlight=%B5%E7%B3%D8%2B%D2%B5%D3%E0

楼主:
怎么有人说正常有人说不正常呢??

网友:
如果我用的电池都是这样“一致性差的”,我也会觉得正常。

“正常的,非老化”的“合格电池”是绝不会出现0.04V这么大压差的!不过既然买了就用吧。现在很多烂电池充斥市场,还标榜自己有多好,混淆视听。

网友:
我的电池有时候相差0.0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