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升级冰人3mm外丝横轴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1-06-18):
RT,升级了冰人3mm外丝横轴套装,按照冰人的安装示意图,推力轴承是安在两个桨夹轴承中间的,但亚拓的说明书上,推力轴承是安装在做最外面的,问下各位,这个推力轴承是按冰人的装,还是按亚拓的装,谢谢解答

网友:
换冰人的当然是按冰人的。

网友:
怎样装都可以~我装里面的

网友:
按冰人的方法!!

网友:
嗯,有冰人的方法

网友:
冰人的套装看亚拓的说明不行的

网友A:
求问原来的4MM轴承怎么拿出来啊?谁能告诉我办法,好紧啊,我拿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问原来的4MM轴承怎么拿出来啊?谁能告诉我办法,好紧啊,我拿不出来啊
火烧,再敲

网友:
按照冰人的装了当然~~~

网友:
个人感觉冰人推荐的安装法有点问题,推力轴承还是应该装在最外边(亚拓装法),这样才能较好地承受旋翼转动的产生的轴向拉力。

网友:
冰人和亚拓横轴的区别是横轴直径和轴承尺寸的变化,并没有本质上技术性的改变,而冰人所说的也是把推力轴承内置是为了方便修理,并没有明确要求兄弟们这样去做,故个人感觉从机械角度来讲,亚拓的把推力轴承安装在最外面的方式还是相对合理的,如果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LX兄弟耐心指教...

网友:
我一直认为冰人给的安装方法不对!推力应该放在外面,这样才能不让深沟球轴承不受轴向的力!
推力轴承装在里面作用不大,还伤深沟球轴承!

网友:
我认为推力轴承应该装在最外面,最终受力的应该是最外面的轴承。

网友:
这2种安装叫内推和外推;2个都可以;

止推轴承在外的叫外推;在内的叫内推;一般外推的较多,450内丝只能用外推;

理论上,内推比外推稍微硬朗些,由于外丝横轴较内丝细,刚性稍差,所以建议用内推。

实际飞下来,个人感觉差不多,6S的450上有少许差异。

网友:
其实推力轴承本身装在哪里没有区别, 关键是, 它装在外面之后, 桨夹里另两个普通轴承会比较近, 而这两个轴承是越远好, 越远挥舞力臂越大, 桨夹越稳定

比如425, 它就是推力轴承夹在中间的设计

但是因为亚拓450的4mm横轴规格, 推力轴承没有内径4mm外径又只有8mm这么窄的规格, 只有内径3mm的, 必须装在最外面缩到3mm的台阶那里, 所以推力轴承只能装在外面, 而改了冰人3mm横轴之后, 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能不能把推力轴承夹在中间也要看桨夹的设计, 比如改RJX450无副翼旋翼头, 它的桨夹设计是只有里面的部分是轴承座, 外面的部分是很松的夹不紧轴承, 如果推力轴承被中置, 外面的轴承会完全得不到固定, 恐怕这也是有些人说RJX头虚位大的原因---因为这种情况必须把推力轴承外置

网友:
当然还有一些另外的好处, 换横轴的时候比较方便, 因为推力轴承在外的话, 横轴螺丝一拆它就会散开

另外中置是一定不能忘了中间的垫圈, 不然就还是外面的轴承在负担轴向力

网友B:
如果改用内推的话,那个华司垫片是不是应该使用小的,让他顶住深沟球轴承的内圈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改用内推的话,那个华司垫片是不是应该使用小的,让他顶住深沟球轴承的内圈才好?

对, 这个必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