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入模.请教3000左右怎么配550.!!

楼主(2011-06-18):
重新入模.请教3000左右怎么配550.!!
控和
电池
不用计上去.怎么配呢?3000行了吗?一般飞飞航线就好..

网友A:
 550貌似没空机卖

网友B:
山寨的啊,便宜配件又多。
淘宝上大把。

网友:
淘宝上真没山寨550

网友C:
425空机,460
GUAI的550的尾管皮带,不知道多米?
马达电调,700
3颗1210,,450;
1颗650,300;
一个780,350;
一副大奖+尾桨,250;
应该够了。

网友D:
都看清楚人家要550

网友C:
550只有宇宙牌有吗?不是吧!
看下面的帖子:550探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