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滴神啊,偶滴500【试飞后记】

楼主(2011-06-18):
偶滴神啊,偶滴500
终于装完500,全貌一看,偶滴神啊,怎么感觉这么大哪,和450简直不可类比。没有说明书,全凭450的经验装完,初略通了一下电,电子设备正常。上大奖,轻轻试了试,比450的力量大多了,感觉这500上的每一颗螺丝都要检查拧紧,不能漏下一颗,否则就要灰飞烟灭的境地。突然觉得不想飞了,把它当工艺品吧。
秤了一下,战斗全重:1650克

随便问问老手,这500的装配有问题否?
==========================================

【试飞后记】再次检查后无问题,拿到外场试飞。首次调机,把转速调得较小,螺距大,这样也想试试原来的450电池在500上的情况。由于这个电调是新的,不知他设了几秒缓启,开始时觉得没反应,稍微加大了点油门,突然间转速加快,飞机马上就要离地,回退油门,重来。

熟悉后慢慢加大油门,调偏修正、尾舵修正,一切正常,加大油门,飞机稳稳离地而起,感觉比450稳多了。为了试电池飞行时间,40%的油门,飞机就正常飞行了,可惜一组电池与450的飞行时间差不多,7分钟左右,但450把转速调小,螺距大的情况,一组一般飞9-11分钟,高转速情况才飞6-7分钟。想想有什么办法加长飞行时间??

尾巴有点飘,与450时差不多,但还能稳稳控制,可能是陀螺和锁尾舵机的性能问题吧,也可能不是,陀螺敏感度从35调到85,没什么区别。下次去专门试试,陀螺安装不好???这些都是从原来的450上拆下来的,应该还可以。

一组电池飞完后,看了看温度,电机没事,电调稍微有点烫,但应该是正常范围内。原来3S电池只有9块,相当现在只有4组,看来以后还得买点电池。检查了一下螺丝,只要有松的,下次全在此部位打螺丝胶。

最后一组电池时,试了试大油门性能、高空稳定性以及快速变化油门反应性,都还可以。不过对于500来说,一般飞的话,40%油门起飞就够了,也不点头、也稳、电池时间也能维持最长。转速高了可能会更稳更好飞,不过以后再说了,不是说危险吗??新手或则新机,转速慢点还是好点。

最后发现尾管有点松,夹不紧,看来是个问题,看看有什么方法夹紧??另外这电调有事没事老在唱歌,在飞机中途降下来,把油门关了,但电池不取的情况下,等个几秒或十几秒不等时间,这电调就要唱歌,其他时候都不唱(就加电时候唱一回),它的特点?还是??还有加电那一瞬间,电打火太大了,啪的一声,6S电调的属性??但这样怕用不了多久,都一样吗??

========================================================================

网友A:
额。。。这配置 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配置 难调。。。

什么意思,就因为用的KDS的控和KDS800吗??

网友:
楼主试飞一下就知道了,其实模型配置问题,自己飞自己知道!!

网友:
没个450比较,感觉不出大来~~

网友:
飞越的吗?

网友:
还是做工艺品比较好

网友:
布线差了点,应该布里面去

网友B:
LZ这样走线明显是为了经常炸鸡维修方便,可以理解。不过500级别的用KDS800。。。。反正对飞手要求挺高。

网友:
标题

电池绑的不牢,如果炸机肯定飞老远。控和陀螺不怎么给力,但是可以飞。切记模型越大杀 伤力越大,安全第一,其他的都是浮云

网友:
是大不少 450跟玩具似的

网友:
不错,我也刚上了500

网友:
这布线和我的差不多吖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样走线明显是为了经常炸鸡维修方便,可以理解。不过500级别的用KDS800。。。。反正对飞手要求挺高。

对,维修维护性的检查,不是装装样子。

网友B:
我现在都后悔把副翼和升降舵机线走在机身内,炸鸡扫前伞齿要取尾管固定座,一点都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都后悔把副翼和升降舵机线走在机身内,炸鸡扫前伞齿要取尾管固定座,一点都不方便。。。。

这个属于可维修性和可维护性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