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船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6-18):
我的船电机是海王3660 3060KV 电调是125A 电池是14.8V15C 这个的组合能玩吗?还有就是我的无刷电机那个冷水器就是不如水 但是我用嘴吹那个排水口又是通气的,,十分不解啊 请各位帮帮忙忙啊..

网友:
1浆是多少?2出水口在哪里?所以没人回答

网友:
上進出水口圖

网友:
速度没起来所以不进水  ,实在不行需要安装 水泵

网友:
我没猜错的话这个船壳就是大名鼎鼎的天富龙65CM O艇,如果用吸水舵进水的,效果是比较差,当然这都是相对的,吸水效果好了阻力也大了

网友:
樓主試用水泵從出水口把水打進去,看看進水口有沒有水出,樓主的舵片多長,因舵片太短,進水口找不到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