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SPORT 配置清单

楼主(2011-06-18):
1.飞越 Tarot 450Sport 限量套装版一
2.天地飞WFT07
3.花牌标准型 11.1V 2200MAH 20C 3S1p
4.RC301平衡充 花牌航模电池推荐充电器
想问一下除了这些标准配置外还需要哪些配件需要采购的 谢谢 !

网友:
工具配件==

网友:
路长了就还有很多很多

网友:
有的你搞了

网友A:
不建议买套装的
可以上飞越450 SPROT空机版
          MD933舵机                3
          GS 9257锁尾舵机        1
          花牌的无刷马达           1
          好盈40A电调               1
          GY650陀螺仪              1

这套下来比套装版贵不了多少,但性能提高很多
充电器一步到位A6,没钱要上B6之类的,你说的那个充电器还是免了吧
控预算足就上XG7之类的,没钱天7也可以

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B:
工具类:
螺距尺,游标卡尺、1.5内六角*2、2.0*1、球头钳*1、电量显示器带报警器*1、螺丝胶*1、扎带一把、魔术贴若干、剪刀*1、缠绕管若干(包舵机线)

配件类:
脚架*3、尾管*3、大桨*15副、副翼*3副、尾翼*5副、水平尾翼&垂直尾翼*1副、尾撑杆*2、平衡杆一包(10根)、3轴各备15根、整机螺丝包*1
大概就这些,够你炸了

网友:
如果买933的,一定要买2011新版的,否则抖舵那是常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买套装的
可以上飞越450 SPROT空机版
          MD933舵机                3
          GS 9257锁尾舵机        1
          花牌的无刷马达           1
          好盈40A电调               1
       ...

飞越 辉盛TOWERPRO MG90 14g 金属齿轮数字舵机(S版) TL2341这个舵机做为新手用不行吗? 和MD933比起差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类:
螺距尺,游标卡尺、1.5内六角*2、2.0*1、球头钳*1、电量显示器带报警器*1、螺丝胶*1、扎带一把、魔术贴若干、剪刀*1、缠绕管若干(包舵机线)

配件类:
脚架*3、尾管*3、大桨*15副、副翼*3副 ...

这些配件全加起来的话大概预算在多少呢?  望指教....

网友:
标题

楼主和我一样的选择,我手上有天七了,其他东西都在路上:
飞越450sport套装一,桨平衡器,香蕉头,花牌标准型(本来要低内阻的,可惜没货)2200mah 20c 3s1p,电池防爆袋,UN-A6,220v转12v 180w 15a防水开关电源,SYKA 100工具套装,练习架,铝箱,再加什么润滑油.魔术贴.螺丝胶.蛇皮管等等小东西。
关于飞机还要配些什么易损件,我也在潜水,等待高手来给清单,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配件全加起来的话大概预算在多少呢?  望指教....
大概400以内 看你喜欢,因为工具价格不一样的

楼主:
:funk: :funk: :funk: 东西太多了 那个B6的充电器便宜  不知道和A6比起来差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买套装的
可以上飞越450 SPROT空机版
          MD933舵机                3
          GS 9257锁尾舵机        1
          花牌的无刷马达           1
          好盈40A电调               1
       ...

花牌无刷马达型号?
飞机上还有什么电子设备吗?
我准备上亚拓空机了,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牌无刷马达型号?
飞机上还有什么电子设备吗?
我准备上亚拓空机了,呵呵呵

花牌的3S 450级用的无刷电机就可以,貌似不到100元
飞机上不需要什么电子设备了
我认为新手没必要上亚拓的机子,炸鸡几次也就成飞越的了,新手还是先那飞越练练手吧,至少可以练到3D,再换也不迟啊

网友:
钱只能算个大概 慢慢越花越多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配置怎么样  现在还差充电器在考虑中  大家给个建议配什么充电器好

网友:
那个电机好点呀:
1.花牌高性能无刷电机! H2836 3900KV
规格: H2836 3900KV
尺寸:28*37MM
轴径:3.17MM
KV 值:3900KV
采用0.2MM 进口矽钢片, 进口轴承.

2.新西达450高KV 6P电机/4400KV
产品名称: 450 电直无刷电机原生6P4400kv
输出轴径:3.17mm
外型尺寸:27.5*37
产品重量:69克
输出功率:430-480W。
KV:4400KV
Io=2.8A/10V
电压:7-12V
效率≥83%
最大输出功率约:450W
最大工作电流约:43A
原生6P风扇,3轴承结构,超薄矽钢片,有效提高了电机的动态平衡性能和散热效果,适用于400 450级别电直。

另外再咨询下,练习用什么桨?(木桨,玻纤桨还是碳纤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具类:
螺距尺,游标卡尺、1.5内六角*2、2.0*1、球头钳*1、电量显示器带报警器*1、螺丝胶*1、扎带一把、魔术贴若干、剪刀*1、缠绕管若干(包舵机线)

配件类:
脚架*3、尾管*3、大桨*15副、副翼*3副 ...

大哥“尾翼*5副、水平尾翼&垂直尾翼*1副”这两样应该是一个东西吧
“3轴各备15根”这个是什么东东?
“整机螺丝包*1”没看到有整套卖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727012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配置怎么样  现在还差充电器在考虑中  大家给个建议配什么充电器好

首选UN-A6
次选IMAX B6

网友:
怎么都说亚拓炸成飞越?换原厂不就得了...

网友:
第一台飞机的话,配置不错了。
快点装哦

楼主:
已经准备下叉了:lovelines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选UN-A6
次选IMAX B6

正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越 辉盛TOWERPRO MG90 14g 金属齿轮数字舵机(S版) TL2341这个舵机做为新手用不行吗? 和MD933比起差多少呢???

新手用MG90完全可以,悬停、航线和简单3D都没问题,应该比MD933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用MG90完全可以,悬停、航线和简单3D都没问题,应该比MD933耐用。

明白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用MG90完全可以,悬停、航线和简单3D都没问题,应该比MD933耐用。

是么,MG90和MD933也不是一个价位的啊,应该MD933好用些吧 ,用MD90的模友来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解!!

谢谢琨哥,琨哥CD的吗?

各位高手顺便看看我还需要配点什么: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0556&extra=page%3D1&page=1

楼主:
除了这两种还有其他品牌的舵机可以用吗?

网友:
还有更高级的

网友E:
实在想不通买sport的理由

网友:
改下皮带传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在想不通买sport的理由

此话怎讲? 难道SPORT不好吗

楼主:
早上来报个到

楼主:
坐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