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干扰问题。。。。。。。

楼主(2011-06-18):
想知道对讲机的中继台会不会对2.4G的遥控干扰   有知道的魔友吗?  谢谢

网友A:
看是什么对讲机,一般的低频对讲机不会造成干扰,2.4G对讲机就有可能了。再者,对讲机功率一般都上W,还是别靠近,都有高频谐波的。。。

楼主:
那么大概安全距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什么对讲机,一般的低频对讲机不会造成干扰,2.4G对讲机就有可能了。再者,对讲机功率一般都上W,还是别靠近,都有高频谐波的。。。

那么安全距离是多少

网友:
怎么说呢,这要看你的对讲机多大功率,前段时间我调试个案子,客户提供的对讲机有5W的功率,连我的显示器都受不了,靠近了会花屏。功率在1W左右的对讲机,你可以忽略不计了,控应该抗的住,功率大的,远离。。只能远离

网友:
一般的不会,对讲机的频率一般在几百兆左右的

网友:
控会跳频的一般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