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魔飞机的选择?

楼主(2011-06-18):
新人入魔飞机的选择? 260A,丘V3,CB100

网友:
260便宜点,好飞其他不知道

网友A:
老生常谈的事了

练熟模拟器 直接上450或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生常谈的事了

练熟模拟器 直接上450或500

严重同意。除非你没打算飞450或者以上的。

网友:
越大越好飛~~~~~

网友:
新手飞越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生常谈的事了

练熟模拟器 直接上450或500

同意,否则楼主以后上450就知道你之前的都是浮云,现在450配件很便宜(副厂的)

网友B:
直接450?
如果没老手带还是别扯了。不提安全因素,一摔必坏,一坏若干,钱是小事儿,关键飞机得重新调。
一个新人能分清楚炸的原因是飞机没调好,还是没飞好吗?
飞一次,修一周,一个月修了4次,没飞上2分钟,几次就折腾退模了。
玩飞机是为了乐趣,别没事儿给自己找挫折感。

如果没有老手带你还是脚踏实地四通入门吧,飞机轻巧,结构简单,不怎么坏,修起来也不难。
飞行和修调技术都差不多了,再考虑450也不晚。

另外说一句,如果你上450的话记得一定要亚拓,配置弄高端点。
我在论坛等着收你退模的二手便宜货。谢谢!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念!不是人人都是飞行神童的。
先四通,便宜就好。剩下在考虑是否要入魔,入魔就450.前提是耐的住炸鸡

网友C:
身边对比的例子 如果你真的是想认真玩 练好模拟器直接500 当然你要先把飞机装好 或者让人帮你装好 如果只是一时兴起 建议随便搞个4通玩就行了 航模时间和金钱的投入都比较大 但是说实话 如果你练好模拟器 有一架调试好的500 说真的 你不是乱来的话 想炸都难 我身边玩450的都改玩500了
至于安全问题 500那么大肯定看得清楚 你离远点就是了 小飞机都是浪费钱 只是很多人浪费了 他自己不知道罢了
我周围玩500的新手 到目前为止 除了因为那种飞了两天就想翻的人之外 还真是没人炸机

网友:
11楼Orz,堪称群内最无耻的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身边对比的例子 如果你真的是想认真玩 练好模拟器直接500 当然你要先把飞机装好 或者让人帮你装好 如果只是一时兴起 建议随便搞个4通玩就行了 航模时间和金钱的投入都比较大 但是说实话 如果你练好模拟器 有一架调试 ...

你所有的假设都是有老手带,帮助调飞机才能直接450吧?
谢谢支持,新人单飞还是建议小四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有的假设都是有老手带,帮助调飞机才能直接450吧?
谢谢支持,新人单飞还是建议小四通。

个人觉得 如果自己不学习 又没有老手 干脆就不要玩了
不然就先买一架 好好学习装机和调机
真的 4通就是浪费钱 4通和6通飞的感觉都不一样 上6通还不得重新练模拟器吗
何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450?
如果没老手带还是别扯了。不提安全因素,一摔必坏,一坏若干,钱是小事儿,关键飞机得重新调。
一个新人能分清楚炸的原因是飞机没调好,还是没飞好吗?
飞一次,修一周,一个月修了4次,没飞上2分钟,几 ...

你这有点危言耸听了吧,只要熟飞模拟器,再论坛潜水看看有哪些安全事项要注意,调好飞机到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首飞成功的几率是很高的,

网友:
没人带的话先V3我就是没人带买了一架混种无刷V3飞了一个月现在能对尾了

网友D:
口水仗啊,入魔的路,大飞机、小飞机都有成功和失败的,没有绝对优势的方法,但是,安全上有绝对区分,450碰一下不出血是不可能的,小飞机最多一个红印子,再小心,也怕意外啊,特别经验还不足的新手。我作为新手调机时,就被飞机桨叶打过手,全油门情况下,主要是忙中出乱,乱中出错,忘记把电机线拔下,好在是100级别小飞机,手上一个红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口水仗啊,入魔的路,大飞机、小飞机都有成功和失败的,没有绝对优势的方法,但是,安全上有绝对区分,450碰一下不出血是不可能的,小飞机最多一个红印子,再小心,也怕意外啊,特别经验还不足的新手。我作为新手调机 ...

大小飞机不是重点 重点是4桐还是6通 根本不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