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YT250旋翼头改无副翼的方法

楼主(2011-06-18):
求YT250旋翼头改无副翼的方法,成本越低越好

网友:
250 無平衡翼系統組
[H25103]
建議售價:NT$11,300元
會員售價:NT$8,990元
產品圖1:
產品圖2:
包裝圖1:
包裝圖2: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適用T-REX250系列。
●3軸陀螺儀無平衡翼系統,可模擬有平衡翼系統的穩定性,更有靈活的3D性能。
●採用S.M.M. Silicon Micro Machine技術感應器,具有極佳的穩定性。
●採用12位元處理器,超高解析度,控制細膩精準。
●具備可升級程式化介面,可透過傳輸線更新軟體(傳輸線另購)。
●設定簡單不需額外的介面,只需五個步驟、兩個感度調整即可完成所有設定,尾舵設定和GP780相同,設定輕鬆上手。
●無平衡翼系統,可大幅降低3D大動作飛行能量消耗,提供直昇機更大的動力輸出且更加節省燃油或電力。
●高感度陀螺感測器及先進環路設計,可提供比一般平衡翼系統更佳的靜態及動態穩定性。
●適用於任何比例之對稱式三伺服器CCPM系統及傳統十字盤系統。
●3G Flybarless電子設備相容迷你型直昇機至大型直昇機
T-REX250~T-REX700。
●創新設計的螺距量測器,藉以模擬有平衡翼系統之螺距量測。
●高頻數位輸出訊號,使伺服器的反應更加精準、迅速。
●適用電壓3V~8.4V,支援高電壓伺服器。
●體積小、重量輕,構造簡單可靠,提供操控者高性能的飛行樂趣。

●適用電壓:DC 3V~8.4V
●消耗電流:<80mA @ 4.8V
●偵測側滾及前滾角速度:±300度/sec
●偵測尾舵角速度:±500度/sec
●感測器解析度:12位元(12BIT)
●操作溫度:-20℃~65℃
●操作濕度:0%~95%
●符合RoHS限用規章
●尺寸:
控制器:42x26.5x14.5mm
感應器:22.3x21.7x14mm
●重量:
控制器:16g
感應器:9g

商品配件:Accessories:
●主旋翼頭組 x1
●無平衡翼控制器 x1
●無平衡翼感應器 x1
●螺絲包 x1
●連桿A x2
●球頭A x2
●旋翼頭制動器 x1
●向位器控制組 x1
●螺距量測器 x1
●感應器固定泡棉 x2
●訊號線100mm x1

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要改造的

网友:
H25105 250FL主旋翼夾座組/亮銀
H25105
建議售價:NT$800元
會員售價:NT$640元
H25104 250FL主旋翼固定座組/亮銀
H25104
建議售價:NT$650元
會員售價:NT$520元
H25106 250FL向位器控制組/亮銀
H25106
建議售價:NT$650元
會員售價:NT$520元

H25109 250FL連桿A組
H25109
建議售價:NT$140元
會員售價:NT$112元

4个零件搞定

网友:
给楼煮铁过来 论坛 suvsuv  改造方法

引用老模友yxu2008所说的“250横轴内径2.0mm,外径2.5mm,壁厚只有0.25mm,是全机最为薄弱的环节,炸机时横轴很容易齐根折断,造成大桨夹飞离丢失!” 。相比之下,ep200的横轴就很结实,炸鸡基本上不用换横轴,两者区别就是横轴的外径。

下面是用M3螺丝做250横轴所需购买的器件

1)12.9 M3x35内六角螺丝一包(如果不是买到伪劣螺丝,一根就够管用几十年了); M3防松螺母一个

2)M3横轴垫圈两个: 淘宝上查 "GAUI 203849“ , 在ep200横轴组上可以找到所需的铜垫圈。下图红线圈住的就是所需的横轴垫圈

3)横轴O型橡胶圈四个:淘宝上查“GAUI 203848"

4)  3*6*2 轴承4个, 建议多买几个以备将来更换

250大奖夹用的是2x6的轴承,改用M3螺丝作为横轴就需要更换3x6轴承. 将桨夹在煤气炉上稍微烤一下使螺丝胶溶化后,用小螺丝刀就可以将里面的轴承捅出来,然后换上3*6*2的轴承(每边两个)。

紧接着就是用手工锯将M3x35螺丝锯短约3-4mm,然后参照下图,将螺丝穿过一边的奖夹,再穿上一个铜垫圈和2-3个橡胶O型圈,穿过中联后另一边对称安装即可。拧螺丝时,我是用一个长的尖嘴钳夹住螺母,然后拧紧螺丝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按照正常的方式安装螺母会同时压住轴承的外圈和内圈导致桨夹无法转动,因此M3防松螺母必须掉个头安装,这样螺母小的一头只会压住3*6轴承的内圈。虽然防松螺母有防松设计,还是建议上螺丝胶以防螺母松脱而射桨。

此外,防松螺母最好用锉子或者电磨磨薄约2mm, 否则某些木浆的桨跟会顶住螺母而无法安装。

装好M3横轴的250旋翼头如下图(我这里用的是亚拓无副翼中联,有副翼中联也是一样的宽度,所以按照上面的方法同样可以改用M3螺丝作为横轴) . 用了M3螺丝作为横轴,以后炸鸡再也不用担心横轴被炸弯或者炸断了

网友:
用M3的螺丝后,桨夹轴承还有什么用呢?牙纹可以咬住轴承

网友:
用原本的主旋頭, 除掉日字環, 副翼有關另件, 加上2條D連扞, 可以嗎

网友:
可以的,但集体螺距会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