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回答下四通和六通的区别

楼主(2011-06-18):
请教高人回答下四通和六通的区别?

网友A:
六通可以倒飞!

网友B:
一个四一个六,多个二吗~

网友C:
壹样搞壹架 加起来 酒是 十全十美的意思

网友D:
一个通道一个功能,6比4多两个

网友E:
那多出来的功能肯定飞起来很爽的啊!

网友F:
主要差别在于四通螺距不变,6通螺距是变化的

网友G:
基本都说了

网友H:
6通比四通多了一个锁尾感度和一个螺距~

网友I:
6通可以玩3d动作啦!

网友J:
不用高人解答

网友K:
我也来灌一下吧。。。6通就是3d机。
4通就是正常灰行的飞机。。

网友L:
我是从双桨到四通到六通的,四通机固定桨距的和六通不是一感觉,原来人家说什么这飞机特稳,就是太賊,原来不理解,飞了六通就明白了,不过我飞的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