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管讨论

楼主(2011-06-18):
关于450尾管,本来我打算做10*12的,但有模友见意我做10*12.5*1100mm的3K尾管,你们决得如何?

网友A:
尺寸很好,还能解决很多尾管夹不紧的问题,,不知道3K是什么意思,碳纤的一种规格???

网友B:
好像是密度吧?
3K每束3千根,
但是比1k便宜。
因为制作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很好,还能解决很多尾管夹不紧的问题,,不知道3K是什么意思,碳纤的一种规格???

就是说要解决夹不紧的问题,呵呵
3K是碳纤维丝的规格(每一束由3000根组成),说明白点就是表面有纹路的那种就是3K卷管,没有纹路的就是拉挤管,二种工艺不要一样。
碳管一般分为拉挤管(12K)和3K卷管
3K卷管:是碳丝做成布(经纬编织)再卷出来的,所以强度要好很多,重量也要比拉管轻。
拉挤管(12K):是用碳丝直接拉出来的产品

网友C: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知识了

要不别人称我为碳纤维专家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密度吧?
3K每束3千根,
但是比1k便宜。
因为制作工艺。

不是因为工艺,才比1K便易,简单来说100万的生产成本,1K只能生产1吨,3K能生产5吨,12K能生产10吨,这样算下来就不难理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