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XA、六轴、云台、A123

楼主(2011-06-18):
之前的电源反接这种超低级错误,让等材料等因素造成的本来就前行缓慢的四轴改六轴行动一再推迟,昨天,拿到了XA修好后寄回的三只电调,于是我动手进行最后的组装试飞。

机架,电调、飞控和GPS方位模块布局。GPS放在顶部,下面用覆铜板做平台,增加反射面,事实证明第一次室外搜星就成功了,只是时间稍长,大概周围有矮楼的缘故

云台减震用CD里拆出的

云台与插板

云台插进脚架预留的插口

楼主:
因为是两组电池供电,暨每组电池供三个电机电调工作,所以用锂电飞很轻松,于是我决定用低廉的A123电池试下,事实证明,飞行同样很轻松,在挂上云台和神马牌ZI8后飞行丝毫不显吃力,以至于电池放到单支2.8V时仍能飞行。
在这里要赞下A123,我这几组买的就是二手,在我手里每组循环也不少于六七十次,过充过放甚至短路这的情况都有过,但电池状态良好,放在450电直上仍能飞行(航线)7到8分钟,飞500电直(两组串连)能飞6分钟左右,现在A123又能在我的六轴上用了(八分钟),看来得再买几组了。

电池只能放在两边

负载飞行,我四岁的儿子拍的。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GPS等新增模块的调试了,但现在头痛的是天九用飞梦2.4G后只有八个通道,而悬停航线模式及云台俯仰额外占去两个通道,现在只剩两个通道了,不知要怎样分配!

网友:
我可以帮你扩展通道

网友:
给几十块钱成本手工  然后运费到付  希望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不错的航拍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假的,天8能不能扩展?

网友:
我也是t8可以 扩展通道吗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机架

楼主:
楼上能不能亮下云台?我这个改法无法解决云台本身及舵机虚位造成的点头。

网友:
四岁的儿子拍的..............

网友:
PPM 不是有通道数量上限吗

网友:
机架太糙了 掉漆很难看 A123太重

楼主:
机架掉漆的问题没办法,将就用着。A123是重了些,但优点前面说了不再缀述,主要试机,练手时用,上负载(航拍)时安全起见当然就用锂电了.
加张室外PP

楼主:
什么意思?传了几次都成了一片漆黑,还删都删不了?

网友:
这个六轴做工不是一般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