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过来人,真心吐露几点关于新手选飞机的问题

楼主(2011-06-18):
首先可以说目前绝大多数飞机并不适合新手,几乎没有真正适合新手的飞机,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新手首先的问题是方向感,操作飞机的方向感没有,所选的飞机是拿来练习的,要练习就难免会摔机,所以所选的飞机必须耐摔,可以重复练习,而不是一摔就坏,所以说材料必须要耐摔,目前常见的只有EPP的材料满足这点,这是最起码的,不然你就成天修飞机吧!;二是螺旋桨必须是后置的,前拉的一摔就很容易碰坏螺旋桨,也就是说摔机不会碰坏螺旋桨的机型,这也是必须的;三是飞机本身稳定性要好,实验的情况是一般只需打油门飞机就会自动盘旋上升,不需要不断修正,一般机翼在机身上方的飞机满足这个要求,也就是说的上置机翼;四是一次充电飞行时间尽量长些,一般30分钟左右比较合适,所以飞机就必须要轻,性能要好。至于飞机的外观好不好看绝对是次要的,这一点也是新手容易犯得错误,他们一上来就选外观好看的,这样的话摔坏了无数架飞机也还不会飞,绝对适得其反,飞飞机是个渐渐的过程,不可能一挥而就,以上几点是过来人的真心体验,下面我会再分析为什么目前很多常见机型都不适合新手。

网友:
我就是直接从Epp材料的f3p练起。摔机没什么压力

楼主:
下面谈谈几种最认为适合新手的机型,都有些什么问题,其他的就不用说了。
1.,翼龙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不符合要求,首先材料就不过关,普通泡沫的,二是重量重,500多克,耗电大,原配的380电机10来分钟的飞行时间,无刷的好些。不过有两点符合要求,一是后推浆,二是稳定性好。
2,塞斯纳的问题:也有两点不符合要求,一是螺旋桨前置,一碰就坏;二是重,耗电比较大,有刷的一般也只能飞10来分钟,无刷的好些。
3,火鸟的问题,一是材料问题不符合,二是太重,耗电大,有刷的10来分钟,无刷的好些。

楼主:
F3P更不适合新手,是高手的机型,主要是稳定性达不到要求,全靠操作

楼主:
如有感兴趣的,可以给我发站内短信,我可以推荐最适合新手的机型给你们练习。

网友:
卖飞机的

网友:
lz讲的很有道理,你推荐的机就是飘飘吧

网友:
楼上你不知道  他在另外一个帖子上推荐的是2通的玩具    怎么感觉像是在做广告

其实首先是练模拟器   边练边上论坛翻老帖   等能把里面的飞机降得差不多再准备买飞机

到那会也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飞机了   对于新手不要买好看的飞机   尤其不要买像真机

网友:
我是火鸟起家的

网友:
前拉的虽然炸机易断桨,但操控性比尾推的要好,容易上手。

网友:
卖飞机的?说来说去还是一大堆废话.....分析了半天翼龙,cessna,火鸟什么的,3架飞机问题都是材料重量续航等等等...

那航模无非就这些基本因素吗?
你要材料好,又牢固又轻,要米不?
你要稳定好,能自动盘旋? 是个飞机都会盘,现在飞机翼展稍微小点的,稍微有点风,就飘了..
你要续航30分钟...我擦,那电池会不重?
与此同时还要强调重量轻...
鄙人一直以为新手选择飞机应该选择性价比高的就行,摔了不会太心疼.不必循规蹈矩去刻意强调个什么机型.玩航模不就是玩嘛,连玩法都要去强迫吗?
我擦....请您推荐一个集各种优点于一身的完美机型我来看看到底是个什么飞机
看看是不是材料耐摔,重量飘逸,,桨不易断,稳定性好能自动盘旋,新手也能飞30分钟效率高的飞机.

最后,你推荐一个两通道的玩具...连副翼都有不起,对于入魔的新手来说...你觉得是个什么意思呢?..那是不是还不如玩模拟器呢?

网友:
楼主的标准够高的,的确没见过能够飞30分钟的机子还足够轻,还耐摔的机子。入门机关键是机子的稳定性好,易操作,说实话飞个十来分钟就可以了,高度集中的飞十分钟已经很累了,尤其是新手。关于耐摔我的观点是没有飞机是用来摔的,用摔来检验飞机没有一个是合格的。飞机的性能和飞行时间以及耐摔程度之间是相互矛盾的,或者说飞机的性能和其起飞重量是相互矛盾的,所有增加飞行时间和过度加强增加的重量都会影响飞行性能。要求这几个指标同时都做到很好就要在材料上有所突破了。就目前来讲好像还不太现实,或者价格上还不太能承受。
总的来讲,就目前看最符合楼主标准的应该是epp的飘飘机。唯一不太符合楼主标准的就是飞行时间的问题,多带两块电池也可以解决。飞个十几分钟换块电池也不算太麻烦。尤其在我看来,新手最需要练习的不是在天上的时间,而是起降,尤其是定点的各个方向降落。

网友:
翼龙是入门神机,没什么比它厉害

网友:
入门机没选好的话,会很打击积极性的。

楼主:
再解释一个误会,就是有人玩具飞机和航模的区别。
不能简单以通道多少划分航模和玩具,两通道的飞机不一定就叫玩具,要是这样的话,那些比赛用的橡筋机,自由飞,线操作等都可归纳为玩具了,本人认为航模就是高级玩具,是需要一定操作技巧的玩具,实在要区分玩具和航模的区别的话,只能以性能好坏划分,稳定性好,可靠性好的可以划分为航模,可靠性差些,性能差些的可以说玩具,因为玩具业有质量好的,所以说不能以质量好坏划分!

网友:
勉强做为过来人我也想说几句的。

但再多看了一遍楼主的话。。。我无语了。

网友:
AX的滑翔机适合楼主的以上3点要求,而且外形好看

楼主:
翱翔也有问题,一是稳定性差,需然是后推的浆,但位置太高,有大的向下低头力矩,达不到只打油门就盘旋上升的要求,二是重,飞行速度快,新手反应不过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尼玛这一套一套都是什么JB理论?看不下去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新手入一个入门的涵道ok不?
我看中的是 全球 DF-032 Panther 电动涵道飞翼 EPO 材质 不知道这个飞机适合新手不?谢谢了!!!

网友E:
我的 翼龙 配置如下 2212 2200KV 螺旋桨6X5高速螺旋桨 电调40A好盈 电池3S25C6600MA电池 很重  舵机是银燕数字9克舵机 改到后边了 机舱完全安装电池 飞起来巡航速度 65KM+ 跟炮弹一样稳定

网友F:
楼主为了推销他的玩具,确实用心良苦,不过貌似来错地方了。。。。可以去玩具论坛忽悠新手,来忽悠这里的人么,怕是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网友G:
广告帖,昨天晚上LZ发了不少了~~
新手最好就是模拟器~~

网友H:
这里有危险,楼主须谨慎,
真正的过来人这里有太多,楼主赶紧回火星吧。

网友I:
作为一个过来了好几年的人,我也对楼主无语了。

网友J:
麽想到这么多人出来bs楼主,作为没过来的新手觉的lz的理论是对的,只不过楼主说了一整也没推荐个机来。想推荐机直接明示好了不用藏着掖着。想说什么好直接推荐新手好了,赞扬也好埃训也好都无所谓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一般来讲,DF-032 Panther 不合适入门。确切的讲新手入门的机子要大一点,上翼,带上反角,如果不是非常在意螺旋桨的消耗,前拉的性能好点,如果考虑耐摔,可以是后推。

网友K:
模拟器才是王道

网友L:
最好的就是LZ卖的飞机 lz你明说吧 反正大家都看出来了
楼下别顶了 沉了吧
不管说好的还是不好的 越顶某人越开心

网友M:
本人所带出来的人,基本都是用KT3D机的,而且大多数都能首飞成功。为何要选这飞机,因为速度比什么火鸡翼龙之类的慢,只要将舵量调小,重心调好,就能有足够的反应时间,错一下舵也没所谓。但真理永远只有一个:练习模拟器!

网友N:
回复 网友O:
回的好! 精辟啊

网友P:
LZ是卖飞机的,总是想新手推荐那个1百3十多元呢个鸟机!

网友Q:
LZ说了半天也没说到底什么飞机入门好啊 就算卖飞机的也上个图片给大家开开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