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风动船,图片

楼主(2011-06-18):
我的风动船,配朗宇2212,KV1600电机,ZTW30A电调。用泡沫组合,外包玻璃布,用环氧树脂做成。
现在存在高速水阻增大,水会飞起来,被螺旋桨打成水雾,且感觉水阻力很大,没有起滑的感觉,船头下沉,该如何改进呢?
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高位电机无论推或拉,都会有压头力矩

网友:
感觉有翻船的危险

网友:
螺旋桨前面可以加护罩。
至于船头下沉,可以学学汽车,加尾翼

网友:
不知道调整螺旋桨上倾角不知可否,小心飞起来,三栖

楼主:
由于螺旋浆太大,调低不了,因为是做救援船用,后面又要拖绳子,所以比较困惑,但调桨的角度,略为斜向下拉,把船头抬起不知道行不行,请问有没有船友尝试过。

网友:
把船头加一个上翘的划水板试试。

网友:
啊以这些配件其造型还好再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