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管选择

楼主(2011-06-18):
烦请各位模友给点意见:
450尾管是10*12合适还是10*12.5合适,你会选那个了,为什么?

有飞的模友麻烦跟贴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只知道原装的都是12MM.
倒是选碳纤还是铝管让我纠结,用过碳纤管的说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原装的都是12MM.
倒是选碳纤还是铝管让我纠结,用过碳纤管的说说看。

如果不想经常换尾管的话,见意用碳纤的

网友B:
碳纤的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纤的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