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保护器有必要装吗?

楼主(2011-06-18):
电机电调套装上有个桨保护器,就是一打到东西桨会飞掉的. 我在想桨也就1块多钱一个,断了就断了,最关键的应该是保护电机轴不弯才是.一般炸机的情况机头是斜向下的,桨先打到地, 如果机头够大,堕机角度不大的话,桨飞了,机头的泡沫先接触地面,电机轴可能碰不到地面. 如果堕机角度大超过45度,那电机轴触地的机率很大. 现在分析不用保护器只装个桨夹是什么情况,一般电动桨都比较软,打到地基本也是个断字,但桨的扭力是伤不到电机轴的,接下来就是桨夹接触地面,那情况和上面电机轴一样,只是桨夹会比电机轴多伸出2,3CM左右,那样堕机角度要小很多才能不接触地面. 带桨罩的情况是轴长度进一步增加,但塑料会有一点缓冲作用,塑料头着地,桨罩前半部分有机率飞出,这时电动轴受到的应力已经很大了.
由此看来桨保护器对电机轴还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带来的负作用也是有的,比如橡筋断,橡筋拉力不够飞桨,外观太丑.
一般新手装不装这个保护器的?

网友:
你已经分析的不错    就装不装你心里因该知道吧

网友:
分析透彻,不过随着水平上升,装不装就无所谓了,直接上桨夹,一家之言,呵呵。

网友:
觉得技术好久不用装了~~

网友:
给别人装过,一推油门=直接无用。自己一直没有用过。

网友:
飞3p一定要装,飞其他可以不装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
跟飞机尺寸相关。10寸以下桨用的多。

另一个巨大优势:比桨夹轻很多。

网友:
也不是想用,但不用它何以装桨个说....与桨夹比只是一个软固定,一个硬固定,找合适的桨夹也不易

网友:
自己已经分析给自己听了

网友:
分析那么多有什么用~~~炸烂几次浆就知道了~~~浆烂了不值钱,耽误换浆的功夫值钱~~~

网友A:
这个就像是...那个......
带不带套....看你个淫.......
有时候没把握的话为了安全就带
........
有时候为了刺激和那感觉的话就不带.............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像是...那个......
带不带套....看你个淫.......
有时候没把握的话为了安全就带
........
有时候为了刺激和那感觉的话就不带.............都一样的

LS的   你太精辟了!!!

网友:
长期使用尼龙扎带的路过

网友:
为了安全就带

楼主:
用橡皮筋扎太危险,试车时油门都没加满桨就飞了. 还是用O型圈牢靠点,不指望它多好保护桨只要能安稳地长在电机上就行.

网友:
LZ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那最主要要看你用的桨的价格喽,如果是XXD桨的话,装与不装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