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先生制作的无刷转换器

楼主(2011-06-18):
59先生制作的无刷转换器很经典 可以用来改装在LAMA 有刷的飞机上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卖 啊  好想要一个 大家来讨论一下有什么解决方案啊  又要出的朋友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
采用无刷转换器,优点是可以利用原来的四合一,
只需将转换器的插头分别插入原电机插座,
然后将无刷电调插在转换器上就可以工作.转换器使用电调的电源,
与四合一光电隔离,保证了互不干扰,接四合一的插头即使插反,也不会损坏,
正确连接后转换器的发光管会随油门大小发光.
电调的电源和接收机的并在一起接电池.
59hang的这个方案费用是最低的,

楼主:
那现在有没有卖啊  谁能给一个我呀 谢谢你拉

网友:
难道我PM你的信息没收到

楼主:
恩 加我QQ 441985489啊

网友:
同问,我也打算收一个。另外在收一个1818无刷马达

网友:
哪里有卖?

楼主: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很久以前的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联系59航先生为大家制作·········大家一起团购啊  可以的话我都可以要10来个 嘻嘻

网友:
我来试试回答楼主的问题
59的转换器很早就不做了,你就是买20个也不一定会做的,上千的话还有这可能,原因很简单,批量小,成本就会高.
改拉码无刷很早就有过讨论,现在玩的人少了,所以没人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沙发"回答的很经典了,不再重复,不过要说明一点,用转换器方案时候配ESKY的四合一,需要把四合一里面的输出电路做一点修改,前面已经有朋友发过帖子,不再重复,不修改,转换器和四合一匹配上有些问题.直接用科乐科的四合一不会有问题,但是代价太高
买不到转换器,可以用陀螺方案,不过不适合小拉码,只适合大拉码,原因很简单,小拉码机身上的位置不够
陀螺方案最大的问题是必须要用高级点的控,起码是4通道上的值可以设置,要不然没办法飞
配置如下:
ESKY的6通道接收机一个(l带晶体) 约50元,当然也可以用原来四合一上的接收机,这样就省了这个费用.
0704陀螺 二手的约40元(不一定能买到,原因是这样的陀螺越来越少)    注意:陀螺方案的只有0704陀螺最好,其他锁尾陀螺都不好用
外转无刷马达,最便宜的大约50-60元一个,KV在3200-kv3800的都可以用,小拉码用1818马达是最好的,大拉码用E5-0005或0004都可以
电调建议不要用XXD的,线性有问题,用仿好盈20-25A的就可以,不贵,一个大约40-50元
混空器是讲究的,不能用好盈的,用杂牌的就可以,还便宜,大约也就20-30元
呵呵,就是这样算下来,大约也需要350元左右.(还不带遥控器)

网友A:
这个我有一个,去年年中左右,一个坛友送我的,再次再次谢谢这位坛友,不过到手以后一直没改,闲置了,就1个有需要的可以回帖,然后pm我地址,还是送,不过需要方出运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有一个,去年年中左右,一个坛友送我的,再次再次谢谢这位坛友,不过到手以后一直没改,闲置了,就1个有需要的可以回帖,然后pm我地址,还是送,不过需要方出运费。

你好,我想要这个改九鹰的lama,我可以出运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要这个改九鹰的lama,我可以出运费,谢谢!

好的,pm个地址吧,别客气。

网友:
 都想要这玩意?那信号旗当测试员我就去整一个出来。

楼主:
我也要啊

楼主:
再想收那个无刷转换器 有闲置的朋友可以PM我啦 谢谢大家了

网友:
看到还有人需要这个转换器,模友yxu2008托我把他那个也转让给用得着的朋友,
需要的请赶快出手,仅此一个了

楼主:
还有没有人出 25包邮 能出的朋友联系我啊  还要多几个 嘻嘻 帮朋友改180D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没有人出 25包邮 能出的朋友联系我啊  还要多几个 嘻嘻 帮朋友改180D

25包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有很多朋友是送的啦 自己出邮费 我这25包邮也就图个能帮朋友改一下 嘿嘿 有刷JJ太多 非得也不爽啊

网友:
其实就算送的,但是到付邮费就超过20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有一个,去年年中左右,一个坛友送我的,再次再次谢谢这位坛友,不过到手以后一直没改,闲置了,就1个有需要的可以回帖,然后pm我地址,还是送,不过需要方出运费。

朋友出没有啊,没有出PM我连接。我要了吧

网友:
我有一个 谁要的话 35包邮 QQ865233703(注转换器)

网友:
各位朋友,我是从LAMA V4开始,然后改无刷,折腾到现在有华的2801por控、V120D01、火狐200+2702V、天8S控、飞跃250(仍然是菜鸟),回过头看还是劝下朋友们别改了,有刷的挺好玩,这不是花多少钱的事。

网友:
我也需要 需要两个 拿来改9053  有的话麻烦跟我联系:QQ :37223617  谢谢了

楼主:
现在已经很难收到了 要长期的收啊 ······绝版了

网友:
我现在也在找一套,来改个仿真版的LAMA。全部工作基本完成,现在只想把动力换下

楼主:
现在改Lama的已经很少了  我现在突然间就迷上了九鹰220 也在改造中 就用您的那个方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无刷的轴与原来的齿轮不合,是否要扩孔?直接用钻头钻吗?

网友:
我也有个0704的陀螺仪,不是0704B,有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