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菱7045钻铣床的双速380v 电机 如何改230v 三角法

楼主(2011-06-18):
菜鸟想轻轻问, 西菱7045钻铣床的双速380v 电机 如何由YY改为230v 三角接变频器调速? 要拆开电机重整线组线头吗?接线盒是标准双速 三角/yy六个端子的.
那位大侠能给个照片或连接吗?

网友:
接上端或下端3根线,另3根悬空,不相连

网友:
楼主问的是双速电机怎么样接三角形接法。这个需要很专业的电工来解答。

网友:
电机

从铭牌上看这是一个4级1380转单速的三相电动机。   220V时三角形接法。  380V时星形接法。如220V变频调速时采用三角形接法就行了。

网友:
要加电容的 功率是三相时 的70%-80%

楼主:
上面图象内为普通单速电机380v 星形接法 转 220v三角接法。想买西菱7045正考虑是否买三相或单相电机的。本人交喜欢三相电机+变频器的组合, 那位西菱玩家能指点?

网友:
双速的好啊,也能接变频,还多了高低速

楼主:
双速的好啊,也能接变频,还多了高低速
Oh! no no no..... 准备家里用的。家里没三相, 三相供电由变频器输出但只有220V!

继续再求照片/连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你的电机铭牌发照片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机还没卖,担心主电机,变频器上有问题。 借论坛别人的照片用用吧!西菱上的电极接线发和图里的几乎一样4,6极。贴图不会 用坛子里的连接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8510&extra=&page=1底楼第13张照片.

网友:
直接使用220V的变频器即可,并且星型、三角型接发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确实,我也是照着Johnnyboy大哥的图,加了变频器完全没问题,帮我大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 可把照片主人引出来了
你的意思是说直接三相230v驱动380v的电机吗?会不会感觉没力?

楼主:
这可好了 省事了 传张图子瞧瞧 ?   后天定料焊底痤

网友:
我的就是西菱7045+变频器,我的电机不是双速的,原机Y形接法改为△形接法后使用已有3年了

网友:
看电机铭牌是 三角 星形两种接法。直接用220伏变频器的话。星形接法会使电机功率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阿,就是担心这问题!
高速时电机为YY 并联(380V4级1450转 1.1KW)不知可否改为双三角并联 (220v 4级1450转 1.1KW)?

网友:
三相电机接220三相电都要改接法的,双速的没见过,不过应该也能改的,双速就是把4极接成6级应该和接线端三角形还是星形无关吧。你那4级高速和6级低速是怎么切换的?

网友:
双速改意相,这个要学习了

网友A:
我这里正好有个 双速电机接线图。但应该是380伏电源,接触器控制的。干电工的同学帮看看能用220伏变频器实现同样功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电路是对的。可是不能接于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变频器工作事是不允许空载。 当下情况只能把双速电机当单速用,把380v接为220v. 可是我搜索了一些电机资料就没见过双速电机可以于380v或220v的。

还是请johnnyboy大大出来说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正好有个 双速电机接线图。但应该是380伏电源,接触器控制的。干电工的同学帮看看能用220伏变频器实现同样功能吗

这个图就是实现星三角的起动转换的

网友:
双速电机有6个头, 内部两个线圈一组串联一起然后接成三角形接法,    分别接在6个公共点上, 把每隔两个线圈的三个头分别接至三相电源就是三角形接法,另外三个头不接  此时为低速   如果把 另外三个头短接,就是双星形接法,就是高速,注意的是,这时电机转向与三角形的转向相反,如需可持要同时调换三相电源相位,变频器改的话只需加一个接触器,可实现同频双速,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画个线路图 让同学们收藏吗?

网友B:
我当时看过电路,这个电机就是利用三角和星型两种接法而产生两种不同速度,即成了所谓的双速电机了。
我把接触器拿掉了,由变频器直接控制正反转。
7045中使用最上面的旋转开关进行两种接法的转换,旋到左面(1)是星型接法,旋到右面(2)则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当时看过电路,这个电机就是利用三角和星型两种接法而产生两种不同速度,即成了所谓的双速电机了。
我把接触器拿掉了,由变频器直接控制正反转。
7045中使用最上面的旋转开关进行两种接法的转换,旋 ...

不是吧 我看到的双速电机介绍:双速电机相当于两个电机合而为一。从楼上的铭牌图片也可以看出,双速是通过一个六级电机 一个四级电机得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 我看到的双速电机介绍:双速电机相当于两个电机合而为一。从楼上的铭牌图片也可以看出,双速是通过一个六级电机 一个四级电机得来的。

嗯,你说得对。我是说在电机外转换开关上实际就是两种接法(三角--星型)的转换,一样的。

网友:
2级2900rpm
4级1450rpm
6级720rpm

转速越高,扭力越小

楼主:
问题搞明白了

谢谢各位大大解答。 已经跟奸商谈好了可供应单速电机。 而且跟一位绕电机的老板谈过380V 电机用在220V线上最大公功率会大幅度降低的。
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解答。 已经跟奸商谈好了可供应单速电机。 而且跟一位绕电机的老板谈过380V 电机用在220V线上最大公功率会大幅度降低的。
谢谢各位

这个绕电机的是个二把刀,估计说成把380v三相电机改成单相220v电机了,功率下降随加的电容不同而不同。

网友:
做个记号,可能回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