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在线等华科尔2801玩凤凰3.0R设置方法

楼主(2011-06-18):
我的2801接上加密狗之后打开凤凰可以设置里面的通道,各舵反应也正常!可就是提示说:没有选择控制通道配置文件!这是怎么回事啊?在重置模型时候起落架开关有效!关上起落架开关飞机落地就会收起!而打开开关模型就会立在地面上!请教怎么设置啊!!!!

网友A:
这个坛子都有,自己去找啦

网友B:
我的是凤凰3.0s玩直机的时候,
左手油门向下是加油,
左右也是反的,不知道什么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