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水机请教水鸟队前辈

楼主(2011-06-18):
请教前辈:
海风
机,使用朗宇 X2212 KV1250
海风
定制版,好赢40A电调,8×6浆。请教为何在满油门在水面滑跑时总是向左严重跑偏,造成无法起飞?打右舵校正都没用?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我也有架海风,起飞时水中滑行应该是那样啊,因为螺旋桨在旋转时都有个反的纽矩,所以造成向左跑偏,另外方向舵在水中的舵也太小了,所以打方向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不过这个JJ重心调好后也很好飞的,我的海风都半年了还在服役你如果在水中不好起飞的话可以试试手抛起飞,然后在水中降落,也很好玩的,这个JJ在水中降落时要特别注意,快入水时最好拉点升降舵,让机头向上抬点,机尾先入水的好,如果机头入水太深的话、容易造成机机翻身,呵呵,机头罩最好用胶带粘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最好发个图看看!

网友C:
水平问题,多练练

楼主:
请教上海水鸟飞行队_005前辈:
JJ安装应该没有问题,是不是我起飞操作时有问题?应该怎样操作哪? 谢谢!

楼主:
请教junhui前辈:
是不是我的起飞操作有问题?应该怎样做呢? 请指教! 谢谢!

网友D:
此机正确重心位置在何处?听说说明书上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