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找到一个有刷LM317稳速电路

楼主(2011-06-18):
大家看看可以做成12-30V调速又稳速的吗?
请大家看看谈谈,想用在打磨机手柄上。

楼主:
  原文;
高性能可变速度稳定器电路如图所示。它可用作宽范围速度可变的场合,例如12V微型电钻。
  图中电机的电源是经过317K三端稳压器集成电路输出。电机的电流经R5和RV2取样,把部份电压送到IC2和Q1组成的同相直流放大器。Q1发射极电压正比于电机负载电流。
  317K稳压器的输入电压,通常为1.25~13.75V。在电路中,三端稳压器的输出电压等于本身的输出电压再加上Q1发射极上的电压。因此,当电机负载增加时,电路输出电压将自动上升,增加电机的驱动能力,保持电机速度不变。为了保持有负载与无负载时,电机的速度相同。首先调节RVl使电机的转速为最大转速的三分之一。然后调节RV2到额定转速。
本文来自: DZ3W.COM 原文网址:http://www.dz3w.com/sch/rc/0075606.html

网友:
单个LM317 电流太小,不够用吧

网友:
老式录音机上的马达稳速电路,小功率马达可以用。

网友:
勾起了当年玩卡座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