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无法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1-06-18):
新装了一部TG450,电机用新西达6S电机,电池用花牌6S 1200MAH,电调用KOBY 55LV电调。
装好通电后,电机发出“BBB”三声,然后“BB”连续两声,3次。然后电调灯恒亮。
缓推油门,发现电机一卡一卡的难以启动,只能缓慢的转动,还是一卡一卡的。这时候电调指示灯亮9次。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高手指教下吗

网友A:
我也遇见过和LZ一样的情况换个冲满电的电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见过和LZ一样的情况换个冲满电的电池解决!!

有这等事?

网友B:
电调支持6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支持6S吗?

支持的

网友:
调整电调的进角看看

网友:
马达抽经是缺相,线都连好了吗?

网友:
缺相也是这现象。看看香蕉头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重新插一次香蕉头,电调油门行程再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