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将尾升降舵固定

楼主(2011-06-18):
请教大家如果将尾升降舵固定,用副翼混控控制升降可行吗。有什么好处或坏处?指的是正常布局的机型,非三角翼。

网友A:
 固定翼机型是没有升降、副翼混控功能的,在滑翔机型设置才有的。混控后不是很好,不稳定。还是传统的控制好点。。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效率很低,有什么意义么?一般三角翼飞机机翼后缘很靠后的话 倒是可以。或者像f22这样的仿真机,两边尾翼可以这样差动控制代替副翼和升降舵。正常布局的话这么做没什么好处。

楼主:
原来的想法是可以减去一个舵机,现在明白了,谢谢指教

网友:
省一个舵机,炸一架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机型是没有升降、副翼混控功能的,在滑翔机型设置才有的。混控后不是很好,不稳定。还是传统的控制好点。。

不要忽悠新人哈,升降、副翼混控用1、4通道混控即可,只是除了三角翼之外通常不用这种方式,当然,KT板做的SU-27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