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模拟飞行问题

楼主(2011-06-18):
我用的华科尔2801控,G4软件,飞固定翼的时候一切正常,可是飞直升机的时候,油门摇杆要推到一半 桨才开始转,有知道原因的前辈吗?小弟先谢了

网友A:
应该是油门没校准好~~~~~

楼主:
我试了校准遥控器,可是不行,能详细说下怎么设置吗

楼主:
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

网友B:
检查通道映射 是不是smoke 通道有动作,比如跟油门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