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无副翼,却不知道怎么量螺距?

楼主(2011-06-18):
一直不懂,无副翼没了平衡杆,怎么调螺距啊?螺距规还能用吗?

网友A:
亚托的配一根假的平衡翼杆,装在旋翼头上用来调机时充当副翼!
要么直接用电子螺距尺!RC LOGGER!淘宝上查!

楼主:
假的平衡杆是什么样的?

网友:
在旋翼头顶装一个平衡杆 或者粘上去也行 TB上有卖的~~~~

网友B:
直接肉眼观察,差不了多少。

网友C:
直接在中联顶上放根笔直的钢丝 2MM粗

网友D:
我用电子角度仪,百元出头

网友E:
把桨折成90度, 以它平不平来定零螺距, 量桨尖高度差来定最大螺距
也就需要点初中三角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