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J 怎么设置直升机模式?

楼主(2011-06-18):
futaba 6J 怎么设置直升机模式? 我第一次用6通以上 以前飞固定翼都不用设置
遥控器
的 全是洋文看不懂呀
谁知道 教教我呀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帮顶,LX高手解答

网友B:
长按MODE键进入设定模式,按MODE或者END键翻滚设定菜单,看到PARA出现的时候停止,在PARA下按SELECT键直到显示TYPE 然后用data input + 或者- 更换ACRO为HE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