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电机及桨有问题请教,感谢

楼主(2011-06-18):
新手配飞越450sport
那个电机好点呀:
1.花牌高性能无刷电机! H2836 3900KV
规格: H2836 3900KV
尺寸:28*37MM
轴径:3.17MM
KV 值:3900KV
采用0.2MM 进口矽钢片, 进口轴承.

2.新西达450高KV 6P电机/4400KV
产品名称: 450 电直无刷电机原生6P4400kv
输出轴径:3.17mm
外型尺寸:27.5*37
产品重量:69克
输出功率:430-480W。
KV:4400KV
Io=2.8A/10V
电压:7-12V
效率≥83%
最大输出功率约:450W
最大工作电流约:43A
原生6P风扇,3轴承结构,超薄矽钢片,有效提高了电机的动态平衡性能和散热效果,适用于400 450级别电直。

另外再咨询下,练习用什么桨?(木桨,玻纤桨还是碳纤桨)

网友:
我是买的飞越玻碳桨,还用,就是小贵点。

两个电机都没用过,不过好像推荐花牌的多点。

网友:
木浆,炸到4面悬停都会了换碳浆。3900KV就不错了,4400太暴力,不适合新手,选花牌吧

网友:
按照藤椅说的选吧。

楼主:
谢谢,已选木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