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盘水平,日字框却无法水平,上图

楼主(2011-06-18):
飞越SPORT,都是一体化连杆,不存在连杆长度不一的问题啊。可是调平了斜盘,日字框始终不平。

网友:
一体化连杆有长有短,你看看是不是搞混了。另外桨夹是不是平。

网友:
可以先参考YT的说明书进行组装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不会的,lz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稳定控制臂装错了吧?

网友:
这个有点搞笑!

第一、主轴不垂直;
第二、在一斜面上将斜盘调成水平(如一边脚架下有东西垫着时,调斜盘至水平);如果是这个原因,LZ可太有意思了;
第三、2个SF臂不一样或装错;

网友:
上工具。。肉眼有判断错误

网友:
 再给一张侧斜位的图!  连杆B 两侧不一样长!? 看似RADIUS连杆两边也不对称!怪怪的!

楼主:
这2个连杆肯定对的。注塑件,不会错的

网友:
不晓得,等老鸟解答!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等老鸟来回答!

网友:
不懂 头一次见

网友:
比对连杆长度,必须!!如果一样,就看看主轴是否弯曲,如果垂直,那就是相位器的孔打偏了

网友:
我只看一对连杆是不是水平,因为斜盘是不是平我看不出来。

网友:
连杆式最大嫌疑
相机不错

网友:
看主轴就是斜的

网友:
杆子错了?

网友:
 掏出jj一看,我的也这样 搭车同问了。。。。

网友:
你第一张图的写盘也不平呀

网友A:
服了,一边装的A连杆,一边装的B连杆,当然不平

网友:
曾经也这样的,飘过。

网友:
连杆长度 明显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了,一边装的A连杆,一边装的B连杆,当然不平

A和B差这么多,这点差别我还是看得出的,没近视到那个程度啊,哈哈
高手继续

网友:
还继续啊。。。。!  晕死!

网友:
全拆了从装 一个一个比着装

网友:
刚看了我的飞跃SPORT。。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CCPM盘平了。。。日字框左边偏低。  飞跃的套机旋翼头是装好了的。。买回来就没动过。

不过飞起来没啥感觉,一直没管他。也可能是自己太菜的原因

网友:
    难道LZ   把SF*控制臂和稳定控制臂给互换交错了一组???

网友B:
如果没有装错而且连杆没有问题的话 侧板扭曲 主轴弯 主轴轴承座变形都有可能这样

网友:
就是那个弯曲的黑色球头不一样长,我的PRO出现过一次但是没你的明显,我也郁闷很多天后来都拆了一比就知道了

网友:
我看到大桨也不是水平,感觉主轴是斜插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装错而且连杆没有问题的话 侧板扭曲 主轴弯 主轴轴承座变形都有可能这样

个人觉得是侧板扭曲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发现主轴连悬翼头都斜了,肯定是炸过鸡鸡 ,重新装一次吧!1

网友:
加工精度不够造成

网友:
老鸟还没解答?楼主找到问题没有?

网友C:
多来几张图。你那图 感觉旋翼头都是歪的。

网友D:
是啥啥原因 ???

网友E:
拆了重装

网友F:
从下往上调,先调舵机臂,再调拉杆,向上,一层一层找水平,我就不信了,到最后还能不平?

网友G:
三个协盘舵机连杆加长

网友H:
相位器的两个螺丝孔不在同一高度,两边不对称,以前我也买到过这样的相位器的,所以有问题

网友I:
我的飞越450pro碰到了和楼主一摸一样的问题,
已经纠结了3天了。一直没有研究出这是为什么,
两根长连杆的长度肯定一样,十字盘的确水平了。可还是和日子框有个15度左右的角。
希望各位高手和飞越厂商关注下,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J:
15度,,,,这个到一定境界了
我看LZ的不超过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