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A数大小问题,

楼主(2011-06-19):
本人新手,不怎么懂,论坛的人都说电调大A数比小A数好飞,是真的还是心理作用
在问下,是不是A数越大越好,飞450,电机是天蝎2221 8,上面写最高电流是45A,用40A行吗?
电调是不是A数越大越废电啊~~~,求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
大当然好,就是重些,贵些

楼主:
求具体回答

网友A:
A数越大越好
在既定电压下电流越大越好
因为电流越大证明电调的可承受功率越大,烧毁的可能性降低
越大越废电,本身功率管越大越废电,这是相对于同级的,高级功率管比低级的功率管功耗少点
所以高级的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数越大越好
在既定电压下电流越大越好
因为电流越大证明电调的可承受功率越大,烧毁的可能性降低
越大越废电,本身功率管越大越废电,这是相对于同级的,高级功率管比低级的功率管功耗少点
所以高级的贵

有一点说错,额定电流越大的电调,越省电,原因是内阻低,发热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说错,额定电流越大的电调,越省电,原因是内阻低,发热小。

谢谢指正

网友:
额定电流越大的电调,应该是相对于小电流越省电,原因是内阻低,发热小。

楼主:
哦哦~~

谢谢大大们了,,,,3Q了

网友:
有米就买大点的,有时候电调烧了会拉别的设备垫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