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a尾巴小幅度的左右晃

楼主(2011-06-19):
到手拆了几遍还是找不出原因,总有一团雾水散不去,忘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A:
降低感度

网友B:
去检查固定尾电机的那个塑料框与尾杆的结合处是否松动了!~ 我之前出现过这种问题...由于那个框的插槽松动了...导致了飞行时震动...锁尾效果降低...尾桨出现双桨现象...解决办法:在插槽里面塞点东西...直至尾框不松动!~

楼主:
多谢,兄弟热情相助!

网友C:
大多是尾杆没插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