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 关控 飞机的马达就转速很高

楼主(2011-06-19):
DSX9 关控 飞机的马达就转速很高啊 感觉百分之百
请问这是神马问题
虽然先关控这是错误的做法 但是玩意不小心就很吓人啊 请问怎么关掉啊?????????
那里设置啊?
跪求答 案!!!!!
还有两边滑来滑去的划扭去那里关掉啊 默认有微调螺距 很尴尬啊

网友A:
油门拉到最低,重新对一次码。

楼主:
一样的 先关控 没下电 他就立马启动了 吓死人

网友B:
遥控器是用来管接受机的,你把控管了,接受没人管了,谁知道他会做什么啊

网友A:
jr 2.4控至少有油门失控保护,当没有信号试接收机会自动输出对码时油门的位置。除非用的是山寨接收。

楼主:
那在那里关哦?

楼主:
或者设置 失控保护那里搞的? 为啥没见着菜单

网友C:
换个5百元以上的原装接受

楼主:
搞定咯 是 我对频的时候油门没归零 重新配对就OK了
大家也要记住哦 以防万一呢

网友D:
仔细看说明啊

网友E:
怎么说也不要先关控的好。

网友F:
“
先关控,再关接收
”是玩航模的大忌!

网友G:
按老金说的设失控保护

楼主:
 呵呵 是万一嘛 现在搞好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