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报警--天地飞客服请进

楼主(2011-06-19):
(昨天我的天6A用音频线玩G4,玩到低电报警,继续玩了1分钟才结束,后来充满电池换上继续,可是控就开始低电压报警,以为是电池过充了,但上另外一块电池仍然报警,两块都测了电压,都不低于9.8V。最后买了8节南孚换上依然狂叫。难道是控里面原件烧坏了,请大侠们解惑~~~~)

       针对以上情况:有前辈教我不空测电压,应开机测天压,我都测试过了,充满控电--空测13.5V , 上控开机测13V  属正常范围;还是低电报警,但不影响遥控距离,像我这种情况,必须反厂吗?如果继续用对控有没有严重危害?请天地飞客服解惑,我打电客服,没人接。能告诉我返厂流程吗?直接寄到售后部,汇款呢?还是要检测过后才汇款?
       再如:如果是电压过高烧坏功放原件,还能正常遥控吗?还是只是那两个红黑二极管坏了,如果有高手可以告诉我,小问题就可以自行解决了。返厂麻烦。请高手支招!

网友:
不懂 新手

网友:
不明白,强力围观~~~

网友:
这个。。。。。。。你的电池确定充满了吗,南孚有假货

网友:
不要只测空载电压,开机后再测电池组两端电压,如果电压正常的话那应该是控的事了。如果可能再测测工作电流。
建议再查查电池盒簧片以及相关连线及焊点

楼主:
再如:如果是电压过高烧坏功放原件,还能正常遥控吗?还是只是那两个红黑二极管坏了,如果有高手可以告诉我,小问题就可以自行解决了。返厂麻烦。请高手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