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又试水了 船速依然那么慢

楼主(2011-06-19):
郁闷  又试水了 船速依然那么慢 哭的心都有了  6.5cc配447三叶桨 船长950mm+出轴70mm +舵=1050mm 总重量3.7kg 船速既然和人走路差不多 没辙了 想放弃  船确实太重 舵效也不明显 吸水舵没吸到水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除了太重 是不是桨用的太小 发动机中速或高速时听声音好像在空转 感觉螺旋桨和水“打滑”用词不准但只能这么形容了 哎 无奈 啥都不想说了 大家支支招吧

网友:
换个别的型号的桨试试?

网友:
3.5CC都用450桨了,你换大点的试试吧,

网友:
被吓死了

网友:
换个452或455

网友A:
出轴太高了,螺旋浆抓不到水,打空泡。轴应紧贴船底伸出。

网友:
目前情况,看来船体本身太重,重心不对。最好上个跑船的视频,大家都会看明白,自然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更有针对性了。

网友:
出轴是多少度??

网友:
浆不给力就换大浆

网友:
螺旋桨入水太浅,推力不足。菜鸟观点。

网友:
435双叶浆即可

你油机动力不够

网友:
看样子楼主潜水不够,安装方式错误!

楼主:
知道为啥潜水不够吗 是因为缺氧了 哎 在吸氧 继续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为啥潜水不够吗 是因为缺氧了 哎 在吸氧 继续潜
 好持你加油

网友:
换桨试试,具体尺寸,问问版主等高人

网友:
觉得压水版装的太近了~~
我的船一开始也和楼主一样装的压水版 结果还是没装的好,转速上去了 可速度不上去。

网友:
桨吃水太浅,,小时候做电动泡沫船也犯过同样错误

网友:
换桨试试,不行可以加导管,也会稍微好点的!!!!可能有空泡的!

网友:
有人已经指出来了,出轴太高!必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轴太高了,螺旋浆抓不到水,打空泡。轴应紧贴船底伸出。
对 LZ可以这样试试 我的渔船也是 以前光看见水花 跑步起来 我改动了全寝浆 将都在水里 这样就快了 船一跳一跳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
3.5cc是加了减速架才用450的

网友:
哎!现在的人装船都有一个通病。  船还没下水就提早装上水刀压浪板。
船没这2个东西就不能跑是的。水刀和压浪板如何用。。用多大。有什么影响都没搞明白就装了。
我问了下他们都在说人有我有。好看。  开始明白女人为何要隆胸 ---大多都是为了好。看人有我有。跟本就没多大作用。

楼装你把压浪板卸下。跑不快是压浪板限制了水给螺旋桨啊。

楼主:
楼上的说的一点不假  承认“隆胸”原因   现在 问题解决了 是轴按的太高了以前轴心离V尖大约1.5cm 现在不到0.5cm 速度上去了 但由于发动机始终没调好 上不了高速 {高速维持时间不长就熄火} 谢谢大家

网友:
前辈说过了。“只要动力够,板砖也能超音速”

网友(2011-07-19):
漫漫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