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泡沫的CNC

楼主(2011-06-19):
割泡沫的CNC制作成本在多少钱。高手指点下

网友A:
行程 很重要,你啥都不说。。。。。
控制 +电机驱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742950961
这款USBCNC有热切割模式,很方便。
你可以去原版网站下 载软件试下。
电机:二手就可以了,网上一大把。
结构:随你
导轨:很多用抽屉导轨

楼主:
行程600*500左右吧。亚克力成本能用上700快吗

网友B:
亚克力1副 100~~300元,
普通8mm螺丝杆1套 30元
12mm 25元一米 500*600mm,要2.2米,价值60元
4轴控制板+并口线,300元
电源 100元
步进电机4个,60元
联轴器4个 60元
直线轴承12个,36元
螺丝/螺母/铜柱/接线/AB胶/弹簧/杂件 50元
加上邮费100元(还别不信要100元邮费)
成本900到1100元
加上脑细胞死伤无数。